电工电气
请教零线怎么有电

楼主(2006-04-25):
变压器低压端的总开关断开,零线没有开路还有接在变压器N端,带电,和接地线测量出电压为112-123V。和三相测量出的电压正常。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A:
你的零线没有接地,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B:
你们可能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可能是三相的哪一相接地

网友C:
有相线,接地.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你没供电。

网友E:
应该是零线没有接地造成的!

网友F:
是零线没有接地造成的,等于变压器的低压绕组整个都悬空了,所以零线带电!!!

网友G:
变压器的中性点没有接地

网友H:
零线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