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固态继电器请教

楼主(2006-04-25):
请问,固态继电器能对风扇调整速度吗.

网友A:
不能,固态继电器和继电器是同一类的产品,只是固态继电器比继电器使用频率高

网友B:
楼上有理

网友C:
固态继电器SSR是将可控硅与触发电路集成了。
只能是通断控制,与继电器相同,触发频率高。
触发固态继电器需要有专门的仪表来控制,有仪表输出电压0-12VDC
宇电AI-708AG就是台完整的仪表型号。

网友D:
不能,要想调速,可以用固态调压器

网友E:
可以啊,不过要选用随机型

网友F:
固态是不能调速的

网友G:
固态继电器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吗?我们这里有一个固态继电器输入有220V输出随时都在变化,它是PID来控制温度的!!!

网友H:
固态继电气不能调速的.刚刚学习PLC的人:固态继电气直能控制通断.你知道,PID控温的意思吗?

网友I:
我们公司用SCR控温的,用PID

网友G:
回江道伟
我不是很清楚PID控温的原理,你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J:
你知道什么叫继电器吗?
有些问题不知道就不要问了

网友K:
是0,1控制

网友L:
同意楼上!

网友M:
应该可以啊?我厂有台机的发热管就是用固态继电器调节的.
有时间试试.

网友N:
楼上各位说能用固态继电器调节电压?固态继电器也是继电器中的一种,只有通断作用,用于小信号控制大信号或者隔离用。
会不会是把模块式的晶闸管(可控硅,SCR)与固态继电器(SSR)混淆了,毕竟他们还是有点像。

网友N:
固态继电器 晶闸管模块

网友O:
东方红茶说得对:‘可以啊,不过要选用随机型’。 固态继电器分过零和移相两种。移相的用法和可控硅相同(但是它提供了高低压、初次级的隔离),调节电压没有问题。一般的是过零的,调节风扇速度可以采用断续给电的方法,间隔小到一定程度看不出来风扇转速变化。

网友P:
请问一下电磁离合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Q:
你应用调压模块

网友R:
从字面上理解固态继电器就是控制极加上控制电压后,继电器导通,不能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S:
看咋用了。节流阀还能调压呢。

网友T(2008-11-02):
用随机型可以实现调压功能!

网友U: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N95 XN95
积分:287
帖子:248注册时间:2006-4-11 17:41:00 8楼 回复时间:2006-4-26 2:28:00 固态继电器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吗?我们这里有一个固态继电器输入有220V输出随时都在变化,它是PID来控制温度的!!!

不会吧?PID是温控仪表控制可控硅的,也就是比例、积分、微分,固态继电气实施控制通断。

网友V:
我试过,可以调节电压

网友W:
固态继电器可以通过调节电压,但前提是需要高速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通过调节通断的脉宽来调节电压。前面有朋友说过用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的,温控仪脉宽调节输出到固态继电器,调整加热器上的电压。

网友X:
你知道什么叫继电器吗?

网友Y:
用固态调压器外接可调电阻可实现。外形与固态继电器差不多。我用过,很好。

网友Z:
固态继电器只能控制通断,不能调节电压

网友AA:
理论上确实可以,不过我没有用过不知道行不行,有机会一定得试试。

网友AB:
我个人觉得,固态继电器 的一个派生产品也就是固态调压器,外观一样,只是控制端接500K电位器,输出电压可调.我现在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