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这台变频器开关频率应设置多大?

楼主(2006-04-25):
请教各位:去年公司技术改造上了一台Altivar38 250KW旋耐德变频器,250Kw380v的F级电机,但现在运行时出现温度偏高,92度左右(电机允许温升在100左右,现在实际温升在65--70度左右),变频器频率运行在43左右。按照变频器说明书说:250kw对应2khz的开关频度,是不是开关频度太低了,而导致电机温度偏高和电机响声过大?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机发热与运行的环境,电机的老化;都有关系;原来在企业上搞电器时;遇到很多这种情况;还是先保养电机;查看设备一下;应该与变频器没多大关系列

楼主:
因为我公司是一家供水公司,环境比较好,电机也是新的。

网友A:
你的设备是什么设备;可以说以下吗

网友B:
加输出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可以明显改善.

网友C:
这是咱家的变频器说明书上的,和你的旋(施)耐德变频器的参数代码不一样,希望能对你使用变频器有所帮助。对了,有机会多用用国产的,机器也不错,还便宜,服务还好!

网友D:
是带水泵吗?要是带水泵看看是不扬程和流量选择上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帮助。
我公司的电机是带水泵的,白天用水量大,频率运行在42--43左右,晚上有时候用水量小,运行在37-38也有的。
因主施耐德说明书说是250kw的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设定在2khz,但实际运行后,电机温度偏高,长久运行,会对电机有害,如果到气温升高时,有可能电机温度还会升高的

所以我请教各位专家:是不是开关频率太低了???
但如果太高了,又可能对电机的运行安全不利。

楼主:
这台电机是新买的,原来有一台电机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温度高,而且还出现了很大的啸叫声。

网友E:
    啸叫声?把栽波频率调高吧....就解决

楼主:
那电机温度高怎么解决啊???

网友F:
估计该是电机的问题,是否选型偏小.或者运行环境的影响.

网友G:
载波频率低点温度也会低点.载波频率高,开关损会变大,但是静音效果会好点.
电机温度过高有几点注意:
1,负载率有多大是不是已经满载或超载
2,电机线有多长是否大于200米,谐波会降低电机效率.
3,电机和变频是否匹配?关键是看V/F比是否一致.尤其注意基频为60HZ的电机.
4,环境温度是否过高,通风是否不好.
最大可能在于第3点.
你再去看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我再去看看。

上面的1、2、4点都不存在问题,电机为250kw,变频器为25kw.关于v/f比是否一致,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G:
电机的铭牌额定频率多大,就将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置为该值.一般是50HZ或则60HZ.电机的铭牌额定电压多大,就将变频的额定电压设为一致.一般有几种110V,220V,380V.国外的变频或电机在国内使用尤其注意.

楼主:
这些额定数据都是按照额定数据设置的,不会有错的。

网友H:
to:张天师
  你说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I:
250KW变频器的载波设为2K已是很高了,1.2K 时的噪声大多人能承受。电机发热原因很多,但泵是最普通的负载,一般电机不会发热。变频器的控制不要使用矢量控制,对应明电VT230机器可使用无速度传感器v/f控制,A02-3设置为5-10(1/2基频电压降低),其它电机控制参数按出厂设置。其它型号变频器可参照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昨天晚上电机温度最高到达了99度,可能由于室温也升高了的缘故。我会再去试试的,有不懂再来向各位专家请教。

谢谢你们。

楼主:
请教各位专家: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开关频率是设置好的,用户可以更改吗????

网友J(2009-03-18):
同意4楼,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变频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K:
变频厂方建议的载波频率是2K,其实变频厂家不赞成升高载波频率,是因为高频不利于变频器。

但载波频率高时,波形较理想,谐波小,有利于电机。

你可试一下,升高频率到4K,按理说,电机的温度应该有所降低(此时波形理想,谐波小),但要注意变频的温度,因为变频的温升高了。

网友L:
也不看看什么时间的帖子都三年了

网友M:
你可以看一下输出电流波形,肯定是波形发生畸变!那就是驱动电路上有问题了!

网友N:
一般大功率 载波频率不要大于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