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输入一路循环输出的转换器

楼主(2006-04-25):
    各位前辈,现在想要在计算机上通过数据采集卡循环采集10台电机的实时电压电流信号,但是不能够在计算机上安装10块数据采集卡,有没有10路输入信号1路输出且循环输出输入的每一路信号的转换器,这样在计算机上使用1个数据采集卡即可。如果没有,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案?

             希望各位前辈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有没有10路输入信号1路输出且循环输出输入的每一路信号的转换器”是什么意思?只要通道数够就可以在一块卡上完成啊。有没有具体要求?simeonpu@163.com

楼主:
    就是将10路输入信号间隔一定时间依次从输出端输出;通道数是不够的,而且计算机上的分析程序也只能对一块卡上的一个通道上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所以想通过转换器实时的将10台电机中的一台电压电流信号输入计算机,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自动切换将下一台电机的信号输入计算机,依次循环,不知前辈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B:
zxldzf 已经解答了你的问题,你需要再了解数据采集卡的工作过程。‘计算机上的分析程序也只能对一块卡上的一个通道上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是不合理的,通常程序要能够实现卡上已有多通道的采集。

网友A:
可以使用一个多通道的模出设备或是使用软件延时,分别输出。

网友C:
宇电有6路输入1路轮换变送输出,你不知是否应用?

型号AI-706AJ4J4J4X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