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怎么读S7300的模拟量

楼主(2006-04-25):
小第我刚学S7300,不知道怎么读模拟量,大家有例子吗,最好是
LAD格式的,
由于要做毕业设计,非常的急,希望大侠们帮我一把,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用SCALE功能块,这样能比较简单的进行工程转换。

楼主:
我知道有这个模块但是不会用啊
你能发邮件给我吗
一个具体的例子
谢谢啊

网友B:
SCALE有如下引脚:
输入引脚
IN:连接需要进行线性处理的模拟量输入通道;
HI_LIM:定义该模拟量的仪表的量程的上限。
LO_LIM: 定义该模拟量的仪表的量程的下限。
BIPOLAR:指该输入通道的极性,此位为1,是双极性,输入整数值系统定为[-27648,27648]之间,此位为0,是单极性,输入整数值系统定为[0,27648]之间。
输出引脚
RET_VAL:正常时,返回值为16#0000。当输入整数大于27648时,或者小于0(单极性),或者小于-27648(双极性)时,返回值为16#0008。
OUT:线性处理结果的输出。

楼主:
四月、如火
还有不懂 的就是你所指的线性是 “HI_LIM:定义该模拟量的仪表的量程的上限。
LO_LIM: 定义该模拟量的仪表的量程的下限。”
以这两个端子为两端的极限吗。就是在坐标里面(假设是1-5V的电压)
既1V对应下限而5V对应上限的吗

网友A: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你好
如火
您有例子吗
这两个极限端怎么设置呢?是什么类型的数据呢

网友A:
是REAL类型的数据。如1.0、5.0

楼主:
谢谢如火
大家
您好
又麻烦您了
如果是
电压模拟信号1到5V
那摸这两端的值就是1和5 吗?
那输出怎么计算呢?
小第我好急 谢谢您了

网友C:
请问SCAlE功能块在哪???????

网友D:
输出采用FC106功能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一日三疯在 2006-4-25 11:30:00 发表的内容:

四月、如火

还有不懂 的就是你所指的线性是 “HI_LIM:定义该模拟量的…
--------------------------------------------------------------------------------------------
如果变送器没有进行过反迁的话,是这样的。如果进行过反迁,就恰恰相反了。

网友B:
既1V对应下限而5V对应上限的吗
如果变送器没有进行过反迁,是这样的。如果反迁了,那么相反。

网友B:
SCAlE功能块就是FC105
插入FC105:Libraries → Standard Library → 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 SCALE CONVERT

网友A:
实际上,scale的功能就是: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