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找不到PROFIBUS-PA设备

楼主(2006-04-25):
我已经安装了PDM BASIC版,可是在硬件目录中找不到PA的压力变送器。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06-07-21):
你的压力变送器牌子的,有的器件PDM和GSD一样需要驱动,到对应的网站上下载,仍有问题可以再讨论。

网友A:
你的压力变送器是什么牌子,有的器件PDM软件不带驱动,需要自己到相应的器件网站上下载。

网友B:
你那有PDM授权吧?我们可以交换一下!请给我发消息,谢谢!

网友A(2006-10-12):
长时间没上工控网,我有正版PDM5.2的授权,一般网上下载PDM授权使用都有问题,需要给我email地址。

网友C:
树子是对的,其他厂家的PA器件也和DP一样需要GSD文件支持,你可以上厂家的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