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是多少瓦的??耗电量是多少?

楼主(2006-04-25):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去看机箱和显示器吧,不一定的

网友B:
用电源表串上去算一下就OK了

网友C:
的确是不一定的,与你挂几个硬盘?几个光驱,和挂其他附属设备等有关。运行时读写硬盘或光驱时电流大些。
一般情况,计算机加15寸彩显约200W吧。

网友D:
一般150W-----200W

网友E:
一般150W-----250W

网友F(2006-08-07):
总的300W左右吧

网友G:
普通估计200W左右,要是游戏发烧友配的话可能300W左右。

网友H:
150-300w

网友I:
看你自己的配置!

网友J:
要看轻负载还是重负载,一般电脑工作量不大的时候(一般的工作,OFFICE/PHOTOSHOP等) 带显示器也就150-200W,如果硬盘,光驱都在工作,CPU负荷也比较高的时候,应该在250W-300W左右,
电脑配件的大约功率如下:(满载)
CPU 60-80W
主板 20-30W
硬盘 20-30W
内存 20-30W
光驱 20-30W
显示卡 20-60W
显示器 因尺寸不同不同 60-100

网友K:
我的电脑:
电源额定250w
显示器:200v-250v;2a
功率多大?

网友L:
一般的台式机在150-300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