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设备与S7-200的连接

楼主(2006-04-25):
各位:

   现需将智能终端采样的数据通过其RS-485接口传送给S7-200.请问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需要选购哪些卡件或设备? 谢谢

网友A:
智能终端采样的数据通过其RS-485接口传送给S7-200,没必要直接用200采不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你的PLC的通讯参数和你的智能设备一样。

网友C:
在S7-200的自由口编程,就可读上智能终端采样的数据RS-485接口。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