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ET200S的问题:

楼主(2006-04-25):
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想组建一个系统,用et200s i/o 分布式的思想,请教大家几点常识性的问题。ET200S的问题:这种模块集成cpu吗?它和主站cpu(cpu315-2dp)
通讯时,ET200S需要什么样的通讯模块吗?主战需要通讯模块吗?那位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
ET200S需要一个IM151通讯模块,选择电源部分(有电子模块和底座两部分),然后是选择需要的IO电子板和相应的底座;
主站如果集成了DP口的话就不需要通讯板,否则要加。

网友B:
同意楼上,另外
1、cpu(cpu315-2dp)本身集成PROFIBUS-DP接口,所以不需要另加总线模块
2、ET200S的通讯模块本身集成CPU,用于D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