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屏保

楼主(2006-04-25):
我用的是台达DOPA系列的.我想请教各位,如何实现屏保功能.
在软件上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我试了好多次没效果.
我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此功能,然后读取一个内部变量的$1的值,此地址值一直是1,但是在设定的5S延时后没有跳到我设定的画面,这是为什么?

楼主:
请哪位大虾指教一下,急

网友A:
人机支持自己编辑屏幕保护画面功能,具体步骤如下:
1、进入设定模组参数--其他,在启动屏幕保护选择框前打√。
2、编辑需要作为屏幕保护画面的画面。
3、选择画面菜单下的画面管理功能。
4、选择做好的需要作为屏幕保护画面的画面,点击鼠标右键,选中启动屏幕保护编辑。
5、将需要作为屏幕保护画面的画面拖入下面的框中。
6、在人机系统菜单中设置屏幕保护时间或者在设定的屏幕保护控制寄存器中赋值,都可以进入屏幕保护画面。

楼主:
TO 竹根:
   我按照你说的试了,很遗憾还是不行.原先我也是这样做的.
请问画面切换推迟时间具体是什么作用,手册上好象也没有说明.
谢谢!

网友B:
竹根兄弟说的很明白了,如果还不行,留下email,我发个例子给你,不过要用V1.05.70这个版本。ftp网站上有下载

楼主:
TO PLC产品处
   我的邮箱jsrdlap@163.com
谢谢!

网友C(2008-05-23):
解答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