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

楼主(2006-04-25):
请教各位大虾,步进电机是一种什么类型电机?可以把它归到直流或交流电机领域么?如果可以,那么请问,它是不是属于直流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也有直流和交流的分别

网友B:
"步进电机也有直流和交流的分别"
你是指电机还是指驱动器的电源?

网友A:
不好意思
以为说驱动器.
步进电机就是脉冲控制
不应该说交直流了.
好象有三种吧

网友C:
步进电机不能简单的归到直流或交流电机领域,也就不属于直流电机。
步进电机绕组的驱动有单极性和双极性的区别,有些步进电机既可以单极性驱动也可以双极性驱动。
现在一些新式的步进电机(百格拉式三相步进电机)常采用双极性的正弦阶梯电流驱动。

网友D:
其实驱动器无论交流还是直流,在进行环行分配和细分前都是直流的,也就是说交流电源的也是整流成直流来使用的。 是否属于交、直流电机和控制的信号方式无关,脉冲控制也可以针对交流伺服电机,如果按控制方式来区分,那么以后步进驱动器能够接受串口通讯方式直接输入位置、速度数据了,是不是就可以说步进电机是“通讯”电机?呵呵,开个玩笑,就没有“通讯”电机“脉冲”电机之说的。。。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步进电机不属于直流也不属于交流电机,难啊,变频器通过PWM脉冲宽度调节方式将直流母线的电源转化为有效值类似于交流正弦波的脉动电源,用以驱动三相交流电机。那么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也采用了PWM类似交流电机的控制方式从而由驱动器提供了类似正弦波的U、V、W三相脉动电。同时步进电机在慢速转动情况下每相电流又在每步保持时的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相电流大小和方向不变,但每步与每步间大小和方向又在改变,呵呵,所以说很难就说步进电机属于直流或交流电机,我记得念书时电机学就是单独把步进电机分离出直流和交流电机来介绍的。
    综上所述,步进电机不属于交流,也不属于直流,它属于。。。属于“步进电机”,哈哈,呵呵。。。就好比小品你说是属于相声呢还是属于舞台剧呢?

楼主:
   首先在此感谢各位大虾指点
   凡夫俗子:推敲您所说"同时步进电机在慢速转动情况下每相电流又在每步保持时的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相电流大小和方向不变,但每步与每步间大小和方向又在改变",那么我想,从这一个广义上来说,步进电机不是严格意义上能说是交流电机么?

网友D:
交流:大小和方向随时在变...
  而步进只是在步与步之间会变,如果步进电机转的很慢,不论您怎么宏观的看,它都会在很长的时间内电流大小和方向都保持不变的...
  呵呵,其实本来这些交流啊,直流啊,步进啊都是人类给他们定义的,他们之间必然有着很强的关联和类似,呵呵,佛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哈哈

网友E:
长见识了啊

网友F:
其实“凡夫俗子”已经讲的很明白了。没必要归步进电机在交流还是直流上伤脑筋。可以把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归为同步电机,而普通的直流、交流电机归为异步电机吧!

网友D:
应该说转子旋转磁场与定子磁场之间无转速差(即转差)的为同步电机,有转速差的为异步电机。为何要存在转速差,原因是异步电机的转子通常都是感应式的,即不是永磁的,是主要由线圈构成的,这样以来转子线圈就必须要切割磁力线才能有感应电流,有感应电流才能有磁力来驱动转子转动,才能有转子磁场。如果一旦无转速差了,电流消失了无磁力了,转速自然就下降了,一下降就又产生转速差又切割定子旋转的磁力线了。同步电机就无转速差,转子速度与定子速度一致,但并不意味着无位移差,必然是先有定子的旋转变化才有转子的磁场跟着相映改变,只不过同步电机比异步电机要响应的快了很多,转子相对与定子磁场的延迟也小了很多。呵呵,就和地球同步卫星一样,与地球转速相同的是地球同步卫星。。。
    呵呵,需要给楼上的兄弟更正一小点的是通常同步电机称呼针对交流电机多一些,普通交流电机以异步交流电机居多。伺服电机有分为直流伺服电机、交流同步伺服电机、交流异步伺服电机,交流伺服电机里以交流同步(永磁)伺服电机居多。
    有误之处还请多见谅并指正

网友G:
凡夫俗子解释很透彻!!!长见识了!哈

楼主:
在此,感谢大家对小生的指教,尤其是凡夫俗子的大力版导!!
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H(2008-08-26):
以上所言真是好帖啊,不胜感激

网友I:
感觉大家似乎对电机的分类存在一点混乱。大家通常说的电机是指平常看到的旋转电机。一般可以分为交流电机、直流电机。其中交流电机又分为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从广义上讲步进电机属于同步电机的一种。随着电子、控制和电机本体的发展,传统电机分类间的界面越来越模糊,只要大的方向不出问题,这种分类也不需要太拘泥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