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向各位高手请教关于无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6-04-25):
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对无线通讯方面不懂,在此向高手们请教:我现场的采集点到上位机之间隔了条河,距离在1KM左右,想用无线通讯产品来解决这个通讯的问题,做这种方案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用什么产品适合?谢谢了!!!

网友A:
无线电台,现在有的是!我们也在使!具体什么牌子,没记住~
两边各安装一个天线和电台!电台带以态网口,可以接交换机!还是可以的,缺点就是速度慢!而且中间不能有建筑物遮挡!

网友B:
1.无线电台,如楼上所说,中间不能有障碍物。
2.GPRS/CDMA,要求现场相应的手机信号要好。

网友B:
联系我,137012119078

楼主:
感谢 中央战车、天空中的鸟,对我的支持!
请教“天空中的鸟”:
您所说的第二点,如果要实施的话需要哪些器件?

网友C:
1)无线终端
2)现场采集设备(要有串口)
3)设备电源(一般24伏)
4)中心操作站
5)后台软件
6)中心站需要上网(建议宽带有固定IP)
北京高维精诚科技
010-82665066

网友B:
现场端:数据采集模块+GPRS DTU
主站端:可以上网的pc机,有固定的ip地址。
不好意思,上次留的手机号错了,应该是:13701211908

网友D:
主要看你的数据量大不大了,如果不大,对实时性要求也不高,用GPRS DTU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