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变送器量程与精度问题

楼主(2006-04-25):
目前的智能压力变送器程范围能够达到100:1,甚至200:1,而且精度基本都能达到0.075%以上,并可以在线调校。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令我不解:如果在一个流量测量变化范围非常大的应用场合,例如流量比为1:10,那么差压的变化范围则为1:100。作为一个0.075级的变送器,它能保证误差不超过满量程的0.075%,但是如何去保证在测量1:10流量且流量为10%的时候的流量精度呢。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将变送器的量程调到1% 以保证测量精度。
如果在plc中设计了变送器量程分段实时改变程序,差压变送器量程是可以随时更改的。那么如果更改了量程,变送器需要重新调校吗?如果需要重新调校,对于这里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如果不调校,那么变送器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请教各位仪表专家,以上的疑问存在吗?如果存在,如何解决?

网友A:
1. 精度通常是在一定范围的参数;
2. 如果更改了量程还要保证原来的精度,就必须调校。精度不仅和软参数有关,也和硬件有关。不同的硬件支持的实时改变程序调校精度是不同的。

网友B:
目前有200:1,而且精度基本达到0.075%以上的表吗?

很多广告做得好,什么0.05%,5年稳定性之类的!

其实下有小字:
常温,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