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箱式拉丝机节电率

楼主(2006-04-25):
请问英威腾变频器在水箱式拉丝机上有用过吗?拉丝机是单台132KW8级的绕线式电机,有没有成熟的改造方案,节电率有多少??

网友A:
只要能合作;就有方案;我公司价格不错;010-62632247

楼主:
楼上的,发个方案给我吧!leke@yahoo.com.cn

网友B(2006-11-16):
我刚进入变频器这行,想请教一下,励磁电机改用变频的节电率怎么计算?已知电机额定电流,额定转速,实际运行电流,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E-mail:limajun1978@163.com

网友C:
楼主:
    你好!英威腾在水箱式拉丝机上改造实列很多.你可以上英威腾网址www.invt.com.cn上面有很详细的改造方按.

网友D(2007-02-11):
建议使用三垦。
0532-83767222

网友E:
拉丝机不节电,但能提高效率.

网友F(2007-04-11):
变频器是用来调速的,别一提变频器就提节电,这样人家会认为你不是变频器的行家,当然在一些场合装上变频器是有节电效果,但这是工况的决定的,还有节不节电和用谁的变频器没多大关系。

网友G:
我公司有近二十套设备完全相同的改造经验,且价格优惠,联系0513-85586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