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L_818L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4-25):
1、该卡没有硬件滤波器,一般使用时,是否须外接低通滤波器(以消除信号混爹)?
2、是否中断和DMA传输方式很难在818L上应用成功,而只支持软件触发方式?
谢谢!谢谢!

网友A:
【1】可以使用软件进行滤波。
【2】中断方式我认为可以。因为818本身就是高速采集卡。

网友B(2006-06-11):
本人应用DMA失败,请高手给我指点,非常感谢!
xtt770329
@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