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调速

楼主(2006-04-25):
各位:请给小弟解释一下什么是电磁调速和电磁调整的原理,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应用这种调整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A:
   首先你要先了解与主电机相连的电磁离合器,以及控制器的可控硅。

楼主:
我想知道电磁调速是靠调节什么来调速的!

网友:
的磁理合器
可控硅
这种调速过时了!

网友B:
这种方式效率比较低,但是用的还是比较多.你有必要找本书研究一下.毕竟它坏了之后的维修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