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组态王技术支持

楼主(2006-04-25):
各位大虾;
    请教组态王与GPRS怎么通讯,数据如何打包,亚控公司的技术支持,也麻烦你了,别我打过去电话你比我还不知道,那个晕!

网友A:
组态王与GPRS通讯是透明传输方式,所以数据的打包是根据您的设备类型来定的,比如PLC、仪表等。
另外声明:笔者不是亚控技术支持,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2013-01-04):
组态王里的CkvrealTimeCurves Control设置几个变量的变化趋势为什么是一样的?总是和第一个变量的变化趋势一样。请教高手回答,最好有个例子。谢谢!

网友B:
拜托各位,帮帮忙喽!

网友C(2014-07-08):
组态王与ABB PM554带以太网口的PLC做通讯,为什么在组态王里添加一个端口测试能通上,但运行画面时就写不出去,也读不上来变量?请教各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