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诚心请教几种流量计的使用区别!

楼主(2006-04-25):
大家好,我新入行,对于电磁流量计,渦街流量计,渦进流量计以及科氏力流量计的使用环境不是太明白,说简单一点 就是以上几种流量计各自有什么优缺点,(特别是缺点)应该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流量计合适?
PS:楼下麻烦不要做广告,我是sales!谢谢!

网友A:
科氏力流量计基本没有什么缺点,就是价格高,同样精度也最高,一般应用于计量交接,还有就是对气体的测量要注意,另外压损也比较大。
渦街对安装条件要求比较高,适合的工况多,拿来测水蒸气也不错,
对流速过低的工况不工作(好像是雷诺系数大于5000,才能正常工作吧)
电磁流量计对导电率有要求,一般不应用于测量气体。

楼主:
谢谢楼上
看了一个星期的资料了 关于各种参数和原理是有个大概的了解了,就是不知道用到哪里~ 郁闷

网友A:
你是做销售的吧?
代理什么牌子的产品?

楼主:
我是 ABB的新人。。。 原来没做过变送器这些东西

网友A:
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
我的email:
wl9721064@hotmail.com

网友B:
是啊
这样的交流帖子
应多多支持
我也是销售
以后有机会多多交流
liuhui22877166@126.com
刘

网友C:
质量流量计一般用于化工类/配比控制等高精度的;高稳定的
电磁流量计一般用于水,污水,浆液,电导液等;精度一般做到1%还有大口径的电导液体(精度略差)
涡街用与气体比较多
具体的使用其实也和习惯有关系,各个地方用的有他的习惯,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其他的还有就是控板\喷嘴等.

网友D:
我很少看论坛的,今天偶然看到的.我是一家自动化公司的新人,以后肯定要学很多仪表的知识.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E:
科氏力质量流量计太差,老堵也不好整备,厂家也没办法

网友F:
涡街流量计准确来说只能测单介质的流量,如果测量管道中出现多介质的话,就会影响测量精度.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用涡街流量计来测某个管道中水的流量,当水占到整个管道的绝大部分时,这时涡街流量计的精度能够达到说明书上所给到的精度,如果水所占的比重比较小,这时管道中的空气就占据了管道的绝大部分,那么这时涡街流量计就会在计量上出现较大的偏差

网友G:
24462942该群为化工仪表维护技术经验交流,欢迎大家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