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特利振动仪表

楼主(2006-04-25):
各位:本人在维护一本特利振动仪时,发现3500/42M模块的"ok"灯一直在闪,而且"bypass"灯也点亮,其所带的共四点振动数据均测不到.这种情况是否为模块故障?

网友A:
是否在停机状态?停机是就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这个状况是在运行时突发的,其余模块的"ok"灯都正常.而且这个模块所带的几个测点的间隙电压还可以测到,10v左右,就是二次表没指示,好烦!!

网友B(2008-04-11):
间隙电压变化比较大时,BYPASS灯亮,二次表无指示。

Bypass LED:

指示3500/40M 处于旁路模式

网友C(2010-02-02):
北京伟恩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一、美国本特利全系产品bently
二、德国申克SCHENCK振动监测设备
振动控制器 VC920
VC1100双通道振动监测仪
VS068:水平测量传感器
VS069:垂直测量传感器
IN081:电涡流传感器四、伍德沃德Woodward
联系人:郑先生,电话:010-58673957-106,地址:北京市东三环南路58号富顿中心A座2106
www.bjwinworl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