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4-25):
如何通过西门子的高速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呢?求助。是否发送一个脉冲就动一个步距角?

网友A:
你是用S7200的吗?如果是,可以通过发PLS(或PTO/PWM)或者用EM253都可以.具体发一个脉冲走多大角,要看你的电机参数了.

网友B:
"是否发送一个脉冲就动一个步距角?"
如果驱动器上没有细分,就是这样了

网友C:
那要看你的步进电机的参数是怎样的。原则上是发送一个脉冲就进一个步距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