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讲一下变频启动的过程吧,菜鸟谢过了

楼主(2006-04-25):
准备用模拟量控制一个风机的变频器的启动和调速。哪位大师讲一下变频启动的过程吧:初始电压?用的是施奈德的变频器,有没有别的什么参数需要设置的?关闭前,模拟量模块是不是需要复位啊什么的?没有经验,担心想不周全啊,呵呵

网友A:
做风机最好选V/F控制的,初始电压只有看看V/F曲线才能知道,V/F曲线要选转矩平方递减的。关闭并不要求模拟量复位,因为他是设定频率,变频器还是会从0HZ开始的。(我是做业务的,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B:
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C:
什么型号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有不同的系列,型号不同,参数也不同。比如ATV58HD33N4,型号在变频器的右侧。

楼主:
我们买的变频器型号是ATV38HC15N4X,准备用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输出模拟量控制转速,哪位大师稍微指点一下啊?!

网友D:
在变频器里面设定电机的:电机频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额定速度、功率因素、最小频率和最大频率及偏置频率、控制方式(2线/3线)、配置给定为模拟量给定(电压/电流)及故障复位等
控制方式采用V/F,值得注意的是风机为二次方律负载,在底速要注意转距补偿.

网友E(2007-01-13):
不错不错,多看看变频器说明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