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电源”应用

楼主(2006-04-25):
我本菜鸟,我用可控硅电源控制加热管的功率,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用可控硅控制功率效果怎样?

网友A:
   看不懂你想分析的是控制效果还是控制功率的问题。

网友B:
使可控硅配合日本岛电公司的温度智能控制器,控制温度效果非常好,我们车间自动回火线就是这样控制的

楼主:
to:飞满天
     我想用可控硅电源控制加热管功率来实现温度的控制
     飞大侠给我分析一下

网友C:
这个论题很好,用可控硅控制电流,控制温度,是个好方法!

网友D:
用可控硅控制温度,我想有两种控制方法,一种是调节电压,用可控硅交流调压的原理。一种是控制占空比,用可控硅的无触点开关。
    前一种调节方法,比较简单,可以手动调节。缺点是会在电网造成高次谐波,功率因数小。
    后一种方法稍复杂,需要控制装置。但对电网与供电电源质量有利。
    如果利用上微机、PLC或智能温控器,两种方法都易实现。我建议选用后一种。

楼主:
to:老小伙
     你说的“可控硅交流调压的原理”是不是在变压器一次侧用可控硅调节电压的占空比,从而改变二次侧电压;另一种“控制占空比”是不是就是不用变压器直接控制加热管

网友E:
建议采用可控硅过零触发方式来控制,不会对电网造成污染。

网友F:
效果????要看你的控制精度.没有要求就无法谈效果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bbs.asp?ban=7

网友H:
我一直在用,效果不错。

网友I:
用可控硅过零控制和可控硅移相控制都以,简单地讲,过零控制就是通断控制,移相控制就是调压控制,从控制精度来讲移相的要高些.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是专业生产二次仪表的,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看看,必有一款适合您.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韩志坤.
http://www.zsyb.com

网友J:
控制效果很好,根据你的需要来设定可控硅的参数,采用移相触发电路,将可控硅串联在加热管上,调节电位器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加热管的电流,改变其输出功率。可惜我权限不够,不能将移相触发电流图给你。在《电工基础》中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