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应马达电容

楼主(2006-04-25):
菜鸟求教:单相交流感应马达的那个电容是起分相作用还是补偿作用?该如何配线?谢谢!!!

网友A:
那个电容是为移相用的。若是能正反转的,接入一个绕组为一个方向;若只设计为单方向转的,就接入直流电阻较大的那个绕组(即副绕组)。

网友B:
是起裂相作用,是两个绕组的电压电角度相差90°

楼主:
谢谢指点
可我现在这个马达只有三个引线,红,白,黑.
白,黑我想应该是正反线圈.红应该是公共端吧.那应该如何接呢?

网友C:
红白并电容火线接红色,黑色接零线。
如果方向不对就火线接白色。

网友D:
这个很好判断,首先,用一块万用表,打到欧姆档,依次测量三个线头的电阻,电阻较大的两根线并联电容,另一根线是公共端,接电源的一根线;将表笔的一端接到公共端,另一个表笔依次测量另外两端,电阻稍大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这样接线绝对一次接正确。

网友B:
3c别墅 说的很对。
但是“将表笔的一端接到公共端,另一个表笔依次测量另外两端,电阻稍大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这只是一种情况,有可能两个绕组电阻相等,即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对称的情况,这种任意接就可以了!

网友E:
请问什么是感应马达啊?和一般的单相电容启动马达有什么区别?
好象如果是一般的单相电容启动电机,工作绕组的电阻比启动绕阻的电阻要小,判断方法的话就和上面相反
“将表笔的一端接到公共端,另一个表笔依次测量另外两端,电阻稍大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那应该是电阻小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了吧???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复
另曹工所说的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对称,是不是就是该马达可以正反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