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一个大约500KG的工作台的加减速问题

楼主(2006-04-25):
请教:想让一个500KG左右的工作台以10m/s^2的加速度作直线运动,用丝杠传动,大概要选多大的电机呢?有没有相似的经验性的数据呢?

网友A:
公式就有现成的啊。
T=2πηF/p=2πηma/p
其中η为丝杠传动效率,m为整个运动质量,a为加速度,p为丝杠导程。计算出来之后,最好再乘个1到2之间的安全系数。

楼主:
弱弱的问阿:是不是
T=F*p/2PI 阿?
电机转一圈,平台走一个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