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工作台高加速度运动问题

楼主(2006-04-25):
请教:想让一个500KG左右的工作台以10m/s^2的加速度作直线运动,用丝杠传动,大概要选多大的电机呢?有没有相似的经验性的数据呢?

网友A:
是水平运动吗?加速度知道,最高速度?动作频率?

楼主:
是水平运动,希望0.02ms可以走1mm

网友B:
既然有加速度,怎么可以0.02ms可以走1mm呢?你说的是刚开始0.02ms走1mm的吗?

网友C:
需要知道你选的丝杆的相关数据

网友C:
需要丝杆的信息

网友D:
你要说明是在启动的时候加速度还是在行走到一段距离后在加速度..这个可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

楼主:
丝杠导程10mm
是在启动的时候加速

网友E:
兄弟能否把用途再讲详细一些,
你只讲了"一个500KG左右的工作台以10m/s^2的加速度作直线运动"
请问
1.工作台的摩擦系数是多少?也就是说摩擦力是多大?
2.你说:"希望0.02ms可以走1mm"
v=s/t
v=1mm/0.02ms=50m/s
500KG左右的工作台v=50m/s有一些技术困难.
是 0.02秒可以走1毫米吗?
3.S=(1/2)at^2
a=2*S/(t^2)=2*1mm/(0.02*0.02)=2500m/s^2
4.一个500KG左右的工作台以10m/s^2的加速度作直线运动
加速时间多长?
加速到多少米/秒?
行程多长?
如何制动?
如何返回?
必须用丝杠吗?

网友F:
关注中. 要求加速时间越短则所需电机功率越大

网友D:
是得,不然在启动得时候加速度,就很难实现。如果在启动得时候加速度,要可控制得话,就更难了。

网友G:
一个500KG左右的工作台以10m/s^2的加速度作直线运动"
这个应该是电机驱动丝刚的最大加速度,是不?
电机功率的计算:p=f*v
其中f为最大丝刚的驱动力;v为丝杠最大运行速度
在折算到电机上就可以算出来了
详细资料你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to 机械学徒:
如果在启动得时候加速度,要可控制得话,就更难了
是什么意思阿?

网友G:
电机启动也有两种:一种为恒转矩启动,一种为恒功率启动。一般电机启动都为恒功率启动,电机在刚启动时的驱动力矩比较小,况且是变化的,控制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D:
因为在启动的时候加速度,会有个启动时间的问题,还有电机启动的时候的力矩变化是从0为到高位的波浪变化,并且还存在惯性的问题,还有你的负载问题都有影响。所以在一启动就加速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肯定必须有个时间,关键是这个时间的长短问题了,这样就有解决问题的依据了。

楼主:
请问这个时间要多长阿?怎么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