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刘帮主等大侠帮忙详细说明绝对值和增量式编码器的原理及区别。

楼主(2006-04-25):
此问题小弟并不理解深刻,只是肤浅了解绝对值式大概能断电后记住位置,增量式大概回原点。还请明白的各位,详细指点,谢过!

网友A:
可能大家叫法不一样。
记住位置,有的要靠电保持,有的根本就不需要靠电保持,只要能辨认出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A:
断电保持位置也可能是增量式

网友B:
增量式指内部没有计数电路,需外接计数器,并以相对位置计数;绝对式内置计数电路,并在断电情况下保持上一次的位置值,再次上电后可直接读取。

网友C:
楼上的,你说的“内置计数电路”,靠电池记忆的那是日本人玩的“伪绝对”,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在码盘上就刻有多道信息,可直接读出角度位置,不需要内部计数累加。
在传感器栏有免费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