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帮主等前辈,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的详细原理和区别

楼主(2006-04-25):
小弟在这个问题上了解比较肤浅,还望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请参照: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609

网友B:
不知道我这样做行不行?
我把编码器计数电路用电池供电(开机对电池充电),保准设备断电后,计数电路还工作,还能计数,开机的时候计数电路把坐标值给控制系统。

网友C:
"我把编码器计数电路用电池供电(开机对电池充电),保准设备断电后,计数电路还工作,还能计数,开机的时候计数电路把坐标值给控制系统。"
我见过这样的东西,自称“准绝对式”

网友D: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609

地址错了, 打不开呀!

网友E:
简单说绝对值编码器输出2进制数据串。。。每一个分辨率位置输出一个2进制。。。
  增量式编码器输出脉冲序列。。。每一个分辨率位置一般输出一个脉冲。。。(正余弦编码器除外)
  原理以及结构就由于输出信号的这些不同而在码盘的刻制上对应刻上不同的环。值绝对编码器按2进制码刻各环的空位;增量式编码器按脉冲个数刻,A、B相检测开关安装在相差90度电角度上(相差码孔间距的整数倍加四分之一),再刻个单圈脉冲孔给Z相。
  相关介绍这论坛或网上有很多,你找找。。。

网友F:
关于增量值与绝对值编码器,BBS传感器栏有个“绝对值旋转编码器的输出与机械安装”贴有介绍,可以去看看。

关于增量值电池记忆,有这样的用法。有两类,一类是外置电池,一类是内置电池。

外置电池的,解决了停电记忆问题(确保连接与电池寿命),但干扰没有排除,如出现零点偏移,仍要找零修正。

内置电池的,其先将低位数的sin/cos信号细分,再用直接内置计数器计数,以内置电池记忆,并转成串行数据输出,有些日系的编码器厂家就这样玩,对外宣称是“绝对值编码器”的,如运动控制系统中,有的所谓“17位绝对值编码器”的编码器,其用10位1024刻线的sin/cos信号,32倍细分到15位方波,再用四倍频技术到17位,内置电池记忆计数,号称“17位绝对值编码器”,严格的讲,是内置细分并内置计数器记忆的增量值编码器”,实际上如不向用户说清楚,无论是精度还是“绝对值”,都有点蒙人的感觉。
这样的编码器,其细分仅提高了分辨率不提高精度,计数每圈要自动找参考位,如果内部有零点偏差,要在找到参考位后才修正,另外,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及电池寿命有局限性。

实际上那些厂家JS都不会向用户说明白的,有些故意误导用户,以至于一直有人误会在说,“绝对值编码器就是有内置计数器和电池的编码器”了。

真正的绝对值,是指码盘上直接有多码道刻线的,可以直接读出位置值来,所以再叫“绝对”。

网友G(2011-08-07):
上海艾研机电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代理欧洲丹麦SCANCON编码器,产品齐全,最小外径9mm, 顶尖技术.有需要的可以打15601980295(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