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与GE S9030如何通讯?

楼主(2006-04-25):
最近接触一个水厂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上位机INTOUCH7.11,一二期工程下位机S7-400PLC,为自来水厂水处理控制流程。
新增一水厂内污水处理,为三期工程,下位机用的GE S90-30系列PLC。
之前未用过INTOUCH和GE PLC,现在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翻资料。英文看到头昏,到现在还没理清INTOUCH如何与GE PLC进行通讯的。
看过一通资料后,整理了一下:
最开始的时候,做过西门子的朋友告之,可以用I/O SERVER,简单配置即可。看完使用手册之后,未见如何配置与PLC的通讯。感觉DDE一般与WINDOWS应用程序进行数据交换,EXCEL尤多。不知这种判断是不是片面了。
于是考虑通过OPC来进行连接。FSGATEWAY正好能进行INTOUCH和PLC之间的通讯协议转换,但GE自带的OPC A&E不支持普通的OPC协议,为OPC协议上的扩展,针对报警与事件的共享。普通OPC即使连接上了GE OPC A&E,绝大多数数据也不可用。GE PLC应该有针对第三方的OPC吧,估计又是收费的。
最后,了解到所用PLC 为S90 364,主机上整合的通讯端口支持MODBUS协议,是直接使用MODBUS协议进行两者间的数据交换吗?
资料看的笼统,很多地方未深入了解,只想请教各位,指点一下方向。一下子接触的两个东西都不熟,茫然。。。。
注:三期工程需与一二期工程整合到一起。

楼主:
INTOUCH自身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有必要再用第三方软件吗?
手头上没有GE的东西,倒是通过仿真通过intouch I/O SERVER连接上了S7-300的程序.就是连接的时候容易报错.
看来本人对SUITLINK协议未好好理解.INTOUCH的DDE扩展应用是可以进行大容量数据交换的.较之以前做过的DDE与EXCEL的数据交换完全两种不同概念了.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OPC Server,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http://www.applicom-int.com/files/trial/SW_ETH.EXE

网友B:
首先你得告诉大家原来SIEMENS和INTOUCH得互联方式,走以太网还是PROFIBUS,你搞清处他们得连接方式后,你再考虑GE得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