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315-2DP的出错诊断报告

楼主(2006-04-25):
S7-300,315-2DP的出错诊断报告.谁帮我分析一下。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2AG10-0AB0            Hardware                       4
- - -                          Firmware                       V 2.0.1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49A0
STOP caused by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or unpermi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e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startup disabled
No relevance for user (SDB no.):   1005
No relevance for user (Z2): 0000  (Z3): 0000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1:04:02:911 pm  11/13/94

Event 2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11:04:01:809 pm  11/13/94

Event 3 of 100:  Event ID 16# 6547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assigning parameters to modules (not on P bus, cancel download)
 no relevance for user: SDB number:   1005
DP master affected in rack   1 and slot     8
Station

楼主:
没人知道?这个诊断化了我两天时间才搞定.最初的现象是PLC跟上位机不能建立通信.

网友A:
您的设备错误挺多呀!
参数配置错误,可能是特殊模块的参数与实际配置不同
另外您的DP总线配置提示也有错误,可以重点检查。
您还可以在hardware中online查看出故障的模块。

楼主:
想传个图片上来,还要VIP才行,真麻烦.
根据诊断报告是这样.原以为跟上位机连接的343-1模块有问题,拆下343-1模块CPU可以启动运行.
在线查看模块的状态都没问题.更换343-1故障依旧,CPU的FS灯为红色.
用电脑在315-2DP的MPI端口不能建立在线连接.通过PORFIBUS可连接到315-2DP.(端口设置的比特率我也改过,就是不行)
换CPU也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