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4-20mA信号需要在两个仪表上显示的衰减

楼主(2006-04-25):
我现在有一套传感器,输出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而这个传感器需要在两个仪表上显示,我把两块显示仪表串联在信号线上,会出现由于二次仪表内阻太大使信号衰减而读数不准,请问个位怎么才能解决?
请求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端并接250欧姆电阻,这种电阻一般仪表生产厂家提供(对他们是标准并接电阻),然后改为测量1~5V电压,此种方式与4~20mA测量效果等同,当然非要测量电流就要用信号放大等其它方式了。

网友B:
可以添加一个信号隔离放大器来实现。

网友C:
如果你的显示表可以采集电压信号,那就可以使用“飞鸽”的办法。如果不行,那就用个信号隔离放大器。记住放大器的带载能力一定要是:大于两个表阻抗的相加。

网友D:
加个信号分配器

网友E:
用一个信号隔离配电器来实现,300多块钱

网友F:
用 信号隔离配电器 找我 1入2出的190元不含税

网友G:
加信号转换模块,一分二,深圳万讯

网友H:
建议加隔离器

网友I(2006-07-11):
二次仪表内阻太大使信号衰减而读数不准,可以选用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有IC封装的和标准DIN导轨安装的),在输出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时,最大负载电阻1000欧。型号:ISO A4-P1-O1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51011564352887.doc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51011564352887.doc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是并250欧电阻转成电压信号,把两块表输入并在一起.

网友K:
最好看两台显示仪表之间的距离再决定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L(2008-10-31):
直接买个转换模块就好了

网友M:
信号进第一个表,从第一个表输出电流信号给第二个表

网友N(2009-12-11):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请各位老师提供以下转换器的型号做好有链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