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300&PROFIBUS高手一问题

楼主(2006-04-25):
请教西门子S7-300&PROFIBUS高手一问题:我公司新上一项目,在PROFIBUS网络一主站上加一从站,也就是在CPU315-2DPDP接口上串上一分布式I/O(ET200M),通信参数设置不会有错和地址冲突(反复查了),网络上主站从站总数为23,中继器7个,问题是ET200M一接入网络CPU现场总线指示灯就变红,该站数据就不能从网上看到,撤下来网络正常工作,有高手帮助解答,谢谢!(顺便问个小问题:网络连接器中进出电缆接法有没有讲究,什么线进,什么线出?)

网友A:
有可能是时间冲突不一致

网友B:
按以下去做:
1、将增加的ET200M的插头拔下,如果整个网络通,说明从站有问题;
2、检查在程序中是否有OB82、OB86;没有的话,加上然后再连ET200M,如果CPU能够正常运行,但CPU现场总线指示灯就变红,那说明是从站的问题

楼主:
回loden: 你说的第1种情况,我们试过很过次,ET200M不连,CPU正常,网络正常通.第二种情况,块中有OB82 86,网络还是不通.我们的出的结论也是从站出问题了,可是 我们从通信设置角度,PROFIBUS电缆接线角度都没查出什么不正常问题.有没有可能是CPU通信负担,网络通信负担太大出问题

网友B:
将该网络后面的从站暂时关断,或单独组态带该从站试试。

网友C:
将有问题的从站通讯模块和正常的从站通讯模块调换一下试试(注意地址设置变换)

网友D:
是不是SF灯常亮,BF灯闪烁。
按照你说的情况,那一定是从站的原因,要是还有模块的话换一个试试,在就是你的这个主站上还有别的从站吗?

网友E: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我连接时最多用到过14个从站,3个S7200。有一套用ET200M的也没有这样问题。
进线可以从PROFIBUS插头上看出来。标示的有。进线应该是安装好后向下看时上面的。进线在拨上终端电阻后不被断开,而出线进被断开。

网友F:
刚接触,正在摸索

网友G:
请检查中继器的连接是否正确.
另外如果在软件的设置正确的情况下, 注意你的驱动程序和软件的版本.

网友H:
全部重新组态,因为新加一下模块后,原组态可能不认,STEP 7的问题。
接线按连接器上的箭头方向就行了。

网友I:
先检查硬件(网线连接有规则的,连接器上有指示;站址设定正确;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弄好);组态硬件!

网友J:
应该不是从站多的原因把,前几天刚做了300和200和好几个变频的通讯,我们也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网络不通,后来把变频的扳子拆了,紧了紧好了,还有个问题,接触器上箭头我听我这工程师说无所谓进出,是吗?只要2根线连就行,是这么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