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通信协议”

楼主(2006-04-25):
求台达DVP-14ES00R2(程序版本V5.8)COM2通讯口的通信协议,我用电脑作上位机,DVP14ES作从机,通过COM2口和电脑通信,请问COM2口可在RTU方式下和电脑通讯吗?如果可以的话,在PLC程序中应怎样设置通信协议????谢谢!!!

网友A:
在D1120里设置COM2的通讯格式,设置好之后,置位M1120即可

楼主:
我试过了,COM2口可以在ASC11方式下和电脑通讯,在RTU方式下我怎么试都不行,我想问是怎样设置D1120能让COM2口工作在RTU方式下和电脑通讯??

网友A:
上图通讯格式:9600,8,N,2 RTU

楼主:
TO:Lising.du:真对不起,你的图我看不了,是在程序中给D1120送入H89对吗?也就是在M1002时MOV H89 D1120,但我试了在RTU方式还是不能通讯啊??

网友A:
LD m1002
mov h89 d1120
set m1120
aet m1143
注意将上位机软件界面上设置为9600,8,N,2,RTU,还要注意上位机的通讯站号于PLC的通讯地址一致

楼主:
TO:Lising.du::我是按照你说的去做的,通讯地址也没有错,我的PLC地址为2,但是我在上位机中也是发的是2啊,同样地址是2,但改了D1120后可在ASC11方式通讯。

网友A:
等一下,我看能否通讯。

楼主:
上位机上我用的是一个MODBUSR的测试软件,这个软件在EH机种上不管是ASC11方式还是RTU方式都能正常工作,我觉得问题应该在DVP-14ES上,看看该怎样设置一下,

网友A:
CVFD軟件嗎?

楼主:
不是,是BITBOY

网友B:
ES5.8版本COM2做从站时通讯格式不支持RTU模式,请升级FIRMWARE版本至V6.00.

楼主:
谢谢yangyafeng,我找经销商联系一下。

网友C(2006-12-27):
我生产台达PLC编程电缆。需要的看网站: plc.123ye.com

网友C:
到plc.123ye.com网站上看看吧,那儿有协议说明。

网友D(2008-05-23):
可以做的没有问题,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