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饮料生产线是如何实现自动化控制的

楼主(2006-04-25):
这是伊利和蒙牛的全球样板工厂的部分照片,里面一些自动阀能看到,大家讨论讨论,这些是什么阀,怎么实现自动化控制的。

楼主:
图片能显示吗?

网友A:
呵呵,我还有可口可乐呢。
在长沙星沙的。基本上差不多。

楼主:
有可口可乐的吗?贴出来呀

网友B:
我現在的公司就是做饮料生产线的,沒有什麼複雜的.
無非是流量,夜位,壓力,溫度,等的控制,閥的話,各種都有啊,普通的ON/OFF閥,PID控制閥等等
總體都是差不多的啦,
是我的淺見!

楼主:
楼上要说具体点啊,给你一个机会,你能设计出来图片所示的车间吗?什么东西都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你说火箭简单吗?无非就是装点燃料燃烧,利用气体的反推力把火箭推上天,但是真正的门道有谁能知道多少?其实我们可以讨论的东西很多啊,比如:一般都是用的什么种类的流量计、拉力变送器、温度传感器,不同的工段有些什么区别?就阀的话,哪儿用蝶阀、哪儿用柱塞阀、哪儿用防混阀等等。他们是怎么控制的?一般采用什么控制界面,程序怎么编?不同的厂家各有什么特点?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啊!!

楼主:
缺少高手的参与,讨论起来就很困难

网友C:
讨论这个干嘛?你想自己开厂啊!你要是想做工程人家会把要求提给你的,不是所以的工艺都公开的

网友D:
自动化工厂不是自动化人一家搞出来的,首先由搞工艺的负责工厂设计,将所有的要求交给搞设备的设计出来,搞设备的按工艺要求组成流水线,那儿装什么阀这是工艺、设备决定的,然后交给搞自控的去负责自控设计和选型,当然,还有土建、水道、给排水、动力等专业的配合。这里边主要是工艺总工、设备总工和自控总工等多专业、多部门多人的杰作,真正到了自控编程,已经简单多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流水寒在 2006-4-29 14:05:00 发表的内容:   讨论这个干嘛?你想自己开厂啊!你要是想做工程人家会把要求提给你的,不是所以的工艺都公开的 -------------------------------------------------------------------------------------------- 的确,每个工厂都自己的工艺,但是工艺是万变不离其中的,这个工艺采用的自控手段跟那个工艺采用的自控手段应该相差不多,只不过具体的参数设定和流程的选择上有些差异。就像上面的图片,我们并不要知道罐里的温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罐的物料到底打到哪儿去了,但我们弄懂阀组是怎么组合的,互相之间是怎么协调运作的,怎么出料,怎么进料,怎么清洗,没有物料的时候应该处于什么状态,阀的选型有哪些注意点等等,我们知道这些就行了,当然如果知道怎么通过PLC实现控制的,就最好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刚刚完成了这样一个项目,很有成就感

楼主:
关于乳品、饮料的生产、品管、设备等的技术交流QQ群:24638305,欢迎业内人士加入

网友(2013-10-19):
引用 楼主:
缺少高手的参与,讨论起来就很困难

做工业自动化只要求动控制理论和编程设计就行,工艺有专门的工艺工程师设计指导的,而且当前的蒙牛,伊利的这些工厂都是国外引进的全套加工线,到国内就是稍微改动一下就能用,根本不是重新开发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