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造一条流水线

楼主(2006-04-25):
单位有条生产线是工装板输送线(长度10--15m),没有左右迂回装置,目前是靠人把板子从左边推向右边(左右宽度在1.5m左右)。打算改造成一个自动化的循环流水线,不需要人力。
哪位能给点参考意见呢?
目前的想法是用接近开关+汽缸,来实现,抛砖引玉吧,谢了!

网友A:
要想改造成自动化;应该是电气自动化;变频器;PLC;电话联系010-62632247  13261334384

网友B:
编码器,极限开关做保护

网友C:
是辊子输送机吗?完全可以在辊子缝隙中穿过气缸在下面横向动作。当然需要几个点控制或手动。原输送线有无PLC可用几个输出输入点改造。没有用继电器做个小的控制单元就可了

网友D:
可以用无杆气缸。比较省空间(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不行就改成皮带机传送(皮带机用安装气缸可以上下升降,以脱离原来的动力)。呵呵,有生产线布局图纸吗,我设计使用过很多的。

网友E:
使用PLC、变频器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F:
可能需要PLC 可以加QQ359483624交流,对位置要求严格的话要加传动反馈了

网友F:
你的想法也应该能实现的

网友G:
使用PLC就应该可以做到该控制要求
如果控制要求高的,要加一些反馈装置
可加357815425交流啊

网友H:
可以加装一个转角辊式的输送机吗?

网友I:
方案1:PLC+接近开关+无杆汽缸
方案2:PLC+接近开关+顶升汽缸+滚筒电机

网友J:
改造比较简单,,,,应该是滚筒传动的,然后在转弯地方,用光点开关或汽缸来进行定位和转向推动,我想重量应该不重,那就不要考虑液压了.
速度应该有变频器控制,应该用支流力矩减速马达,或用每个滚筒个带电机的滚筒也可以.如果圆弧转弯的话,那就用上述说的带电机的滚筒就可以实现,如果90度转弯的话就要用汽缸推动了比较简单,控制程序,选择PLC控制.如果还有其它的动作的话,比如旋转,可用气动马达,等等,,关键是看工艺的排列顺序.

网友K:
我5年用过BOSCH的类似产品,用带传动水平方向,转向时用气缸举升后用带抟动,可变频也可不用,效率很高。

网友L:
工装板要循环使用,机械上需要正反方向输送,并实现互相交换。本人一直从事电路板生产线的设计工作,在这方面可以采用类似的结构。QQ:519526589

网友M:
  改造生产线,最好是尽有可能的充分利用生产钱原有的结构。最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装一些辅助的装置就可以实现改造的目的,这是最理想的。往往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所以希望“长江汉水 ”兄将生产线的现状和我们说详细点,我可以为你设计一个详细的改造方案。
   也可以直接电话联系:13861310833(苏州)

网友N:
我也可以哈,我支持你,我改造自动化生产线有5年的历史了

网友O:
其实很简单,改一台要不了多少钱的,只要一个自行车后轮的齿轮一个,一个双针的计时器,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电磁阀,一个汽缸,一条链条就可以了,呵,这样就可以了啊!!只供参考,用与不用在与你自己

网友P:
没搂上说得那么简单,要多就稍微做好一点,考虑多一点,要不然索性不要做
建议:皮带+变频+线头线尾移栽(PLC限位控制).OK相信相当稳定

网友Q(2006-06-13):
如果没有好的方案的话,和我联系:QQ157840448

网友R:
用dd马达.

网友S(2006-10-29):
还好我上班处理类似问题太多了,深圳有好几家厂家专做传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