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PLC和电量多功能表的通讯

楼主(2006-04-25):
    哪位做过台达PLCES系列和北京柏艾斯科技公司的PAS6000智能电量变送器的通讯?急用谢谢!

网友A(2006-09-05):
使用台达 RS 指令,理论上来说可以和支持任何协议的控制器通讯。

网友B:
如果你的AS6000智能电量变送器有485通讯口,既可以使用RS指令进行通讯!

网友C:
如果支持MODBUS更方便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用RS指令,做通讯,使用很稳定!数据也很准确!

网友D:
有份通讯协议,是9600,7,enen,2
我用串口发数字3F 0D      仪表返回值得到 2D 30 30 30 30 3e 38 33 32 31 0D        显示温度值+0000.8321  若返回值前面为2b 则表示—的0000.8321   请中达的朋友用RS指令做个例子,本人十分感激。     email:zhou3988@163.com

网友E(2008-05-23):
使用台达 RS 指令,发送你的数字ASCII码,理论上来说可以和支持任何协议的控制器通讯

网友F(2011-11-09):
使用RS之类很简单,

网友G(2019-06-27):
如果支持MODBUS就方便了

网友H(2019-07-28):
用RS指令,做通讯,使用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