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关于给煤机调速控制器转速问题

楼主(2006-04-25):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我们的给煤机转速控制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上位仪表是南京调速公司的dxk-4d调速控制器,调节的指令和转速反馈接入DCS系统,现在有一台炉的两台给煤机出现下述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现在计算机给出指令与调速控制器上显示的转速能够对应,但是调速控制器上显示的转速与控制器输出的转速信号进入DCS的转速显示不能够对应,此前两者一直能对应,自从一次停炉重启后就出现这种情况,现在线路,以及DCS内部关于转速点的定义都没有问题,加入标准4-20mA信号都正常,将另一台炉都正常的调速控制器换过来,仍出现这种情况,简单的说,比如控制器显示的实际转速是100r/min,那么计算机显示的只有30r左右,测量控制器输出的转速信号,mA值也能够和计算机显示的对应,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帮帮忙分析分析吗

网友A:
你注意那三组测速绕组没有啊。既然是停后重启,我想可能是测速绕组出问题了,你检查看看呢。

楼主:
如果测速绕组有问题,为什么调速控制器上显示的转速和给定的转速指令能对应上呢?调速控制器上显示的转速和控制器输出的4-20mA转速信号都是从测速发电机反馈回来的啊

网友B:
“现在计算机给出指令与调速控制器上显示的转速能够对应”,说明调速控制器运行正常。但是“调速控制器上显示的转速与控制器输出的转速信号进入DCS的转速显示不能够对应”对于此现象,首先计量电磁调速电机的实际转速和调速控制器显示的转速是否一致,再看电磁调速电机的实际转速和控制器输出的4-20mA转速信号是否对应。根据你说的“将另一台炉都正常的调速控制器换过来,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象飞满天所分析的故障原因。究竟原因何在?先检查实际转速再下结论。

网友C:
看炉排给进速度,确定实际转速,再确定哪个不准确,应该一个是测量值,一个是调速控制器的给定值.

楼主:
经测量,电磁调速电机的实际转速和调速控制器显示的转速是一致的,和控制器输出的4-20mA转速信号不一致,如果说控制器输出信号该整定了,为什么另一台炉的控制器换过来还是对应不上呢,另请教下,测速绕组应该怎么检查呢,我们就地调速电机归电气,呵呵。我不太懂

网友B:
这样看来调速控制器从所接的测速机到其显示转速的电路部分是正常的,只不过是到其输出为4-20mA转速信号的电路部分有问题或者是该调整了,南京调速公司的dxk-4d调速控制器的说明书没有,只能分析到此,进一步的话,要看说明书或者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