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换输出点

楼主(2006-04-25):
求助:有一块S7-300PLC的输出模板上的一个输出点坏了,我想我想接在另外一个备用点上,假如,Q8.2块了,用备用点Q8.5来代替,怎样才能在程序中不用一个个来改的方法将所有Q8.2改为Q8.5? 谢谢各位!!!

网友A:
使用如下方法更改:
选中项目下的block文件夹,选择菜单中 options->Rewire命令
在old address中填入原来的地址,比如Q8.2,在New address中填入新地址,如:Q8.5 然后确定即可。

网友B:
所以要学会养成习惯用符号表

楼主:
 yuanle:强!!!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
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换也没有关系,只要加两步语句就可以了:
A  Q8.2
=  Q8.5

再把接线换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竹根: PLC内部输出继电器坏了,也可以当中间点用吗? 如果能用,这招还行,不过这样将程序中所有Q8.2转到Q8.5得好长时间,因为我的程序中不止一个Q8.2,而是上百个,一个个加好像有点费劲.
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办法! 谢谢!!

网友D:
你知道你的程序最后扫描哪一行吗?
加在最后一行的后面就可以了。加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这和PLC内部继电器应该没有关系。即使输出点对应的继电器硬件损坏,并不影响程序的扫描执行。
正如楼上说的,只要加一次就行了,最好加在程序中最后一次出现的Q8.2的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9-17):
防止过电压损坏方法有:优化主电路的工艺结构,通过缩小大电流回路的路径来减小线路寄生电感;适当增加 IGBT 驱动电阻 Rg 使开关速度减慢(但开关损耗也增加了);设计缓冲电路,对尖峰电压进行抑制。用于缓冲电路中的二极管必须是快恢复的二极管,电容必须是高频、损耗小,频率特性好的薄膜电容。这样才能取得好的吸收效果。常见电路有耗能式和回馈式缓冲电路。回馈式又有无源式和有源式两种,详细电路设计可参见所选用器件的技术手册。

本文转载自中国电力电力电子产业网  http://www.p-e-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