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热电偶和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04-25):
热电偶和热电阻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热电偶的测量范围大,测量精度低,热电阻的测量范围小,测量精度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言难尽,简单说:
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动势,所配二次仪表与热电阻的不同,它与热电阻的主要区别是能测很高的高温,如火。
这样回答太简单了,不能令你满意,抱歉,给你顶一下

网友B:
讨论很多了,看先前的帖子。

网友C:
新来的好友进入论坛不是很熟悉。
热电偶---一种测温度的传感器,与热电阻一样都是温度传感器,但是他和热电阻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耦,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热耦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第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耦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使用说明书(V6.0) :
二、技术规格
●输入规格(一台仪表即可兼容):
热电偶:K、S、R、E、J、T、B、N
热电阻:Cu50、Pt100
线性电压:0-5V、1-5V、0-1V、0-100mV、0-20mV等
线性电流(需外接分流电阻):0-10mA、0-20mA、4-20mA等
扩充规格:在保留上述输入规格基础上,允许用户指定一种额外输入规格(可能需要提供分度表)
●测量范围: 热电偶:K(-50-+1300℃)、S(-50-+1700℃)、R(-50-+1650℃)、T(-200-+350℃)
E(0-800℃)、J(0-1000℃)、B(0-1800℃)、N(0-1300℃) 热电阻:Cu50(-50-+150℃) 、Pt100(-200-+600℃)
线性输入:-1999-+9999由用户定义
●测量精度:0.2级(热电阻、线性电压、线性电流及热电偶输入且采用铜电阻补偿或冰点补偿冷端时)
0.2%FS±2.0℃(热电偶输入且采用仪表内部元件测温补偿冷端时)
0.5级(仅AI-708T型)
●响应时间:≤0.5秒(设置数字滤波参数dL=0时)
注:仪表对B分度号热电偶在0-600℃范围时可进行测量,但测量精度无法达到0.2级,在600-1800℃范围可保证0.2级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