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STEP7,WinCC资料的快进

楼主(2006-04-25):
需要STEP7,WinCC资料的快进,有各种资料,软件,有收费,也有免费的。
hybapple@126.com

楼主:
需要STEP7,WinCC资料的快进,有各种资料,软件,有收费,也有免费的。
hybapple@126.com
>西门子S7-300-PLC模板规范手册
>SIMATIC S7 STEP7 V5.0使用入门
>西门子S7-300-400PLC编程软件使用
>S7-300指令集
.
.
.
>WinCC手册1,2
>WinCC通讯手册1,2
>WinCC组态手册1,2,3
>WINCC V5 速成手册
.
.
.

网友A:
你列的这些手册西门子官方网站不是都有下载嘛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
请教一下,wincc5.1需要怎样才可以在winxp的系统上安装了?必须用2000的系统?

网友A:
如果你仔细看看西门子的软件兼容性列表就可以了,5。1不支持XP的,就算你能在XP上安装,西门子也不保证你能正常使用的,5。1请在2000下安装

网友D:
SIMATIC S7 STEP7 V5.0是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

楼主:
TO:glideboy:
wincc5.3可以在WINXP下安装。
TO: 高原客人:
SIMATIC S7 STEP7 V5.0有英文也有中文的。

网友C:
Thank you yuanle! 我因为第一次接触,所以不知道,但是我下载了5.1还是安装不了,提示一个错误。还有自带的数据库还要序列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