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4-25):
我在ob1中打开了 "over view"但是找不到SCAlE功能块.
请问SCAlE功能块在哪???????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5 SCALE CONVERT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我仅仅知道PIW--int--dint--float 这样使用.
没有用过,scale功能块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对了,如果使用了fc105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变频器了
直接将各种仪表的信号输入(确定了上下限).
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连变频器都没有见过.
仅仅知道是用于将各种信号转换为标准的4-20ma
或是1-5v或是1-15v的信号.
我是学电子的爱好自动控制,还请您指教.

网友A:
看来你得好好学学啥叫变频器了,我们用FC105只是完成模拟量数值的线性化,其作用就是更加符合编程人员的传统思维模式,对于PLC来说,不做线性话丝毫不影响其运算,而作为变送器等外部获取信号的设备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

楼主:
谢谢您了
看来自动控制还是不好学啊!!!!!!!!!
对了,我实验了静态文本"shift+D(双击)"还是不可以换行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