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传感器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6-04-25):
我使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为4~20mA电流,但是当压力传感器与金属管道连接时,测量的数值偏小,不与金属管连接则是正常。经实验发现是测控系统没有接地的原因。但不知原理如何,请赐教!!

网友A:
系统不接地时,系统本身会产生一个电势差V0(也就是系统的地不等于0),这时传感器的外壳跟系统的地连接——有两种情况:1、如果传感器的地线跟传感器的外壳短接,系统的V0会被带到传感器中,影响其输出;2、如果传感器的地线跟传感器外壳不短接,系统的V0并不会被带到传感器中,理论上传感器的输出不变。
相反,系统接地,V0=0,就不存在刚才的问题;前提是系统接的地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因此,建议传感器与系统最好是分别接地,而尽量不要共地。
个人观点,请大家指正。有空请来坐坐http://www.kysens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