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报表和历史报警的实现

楼主(2006-04-25):
朋友们支持一下啊,也希望我们能共同研究,现在历史报警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操作记录里只能记下标签名,操作员,和时间等一些信息,但是没有描述,那位朋友解决了,告诉我一下。

1.报表的实现有好多种,如:ifix + access ,ifix + excel.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第二种。首先,用excel做好一个模板,在ifix的调度里写脚本一个小时,或定期往模板里填数。在画面里调用时用web控件把excel表显示出来,调用历史报表,和打印非常方便。
2.历史报警和操作记录的实现,
  第一,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odbc数据源,新建DSN,可以用access或excel (我用excel因为access我不输)名字如:fixalarm  选择保存路径。
  第一,在ifix的系统配置,报警,odbc报警,用户名,密码用admin,DSN选第一步里的fixalarm,填入表名,然后选择要记录的内容。点建立表,ok! ifix退出,在进入当前报警,或操作就会源源不断的记录在表里了,不信去表里看看。
  第三,在ifix的画面里显示出来,用web控件或ado控件。
  第四,如果想每天建一个表,在调度里写脚本把表另存。

网友A:
DSN是用户的?系统的?文件的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报表用水晶报表做不就行了

网友D:
水晶报表要花钱的

网友E:
可不可以用SQL啊?

网友F(2006-07-08):
这种思路很好

网友G(2007-04-19):
如何在FIX 脚本中将.XLS文件保存为.HTM文件.我用intyexcel.Sheets("sheet2").SaveAs 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语句保存的文件显示乱码,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E(2007-06-14):
ActiveWorkbook.SaveAs "e:\工程\page.htm",xlHtml, , , , , , , , , , True

网友E:
ActiveWorkbook.SaveAs "e:\工程\" & s & ".mht", xlWebArchive
这个可以不用存了之后还有一个对应的文件夹!

网友H:
我现在正在试验中,不知道好不好使啊

网友I(2007-07-25):
我也用ifix + excel

网友J(2007-12-23):
请把脚本写一下好吗?关于报表的

网友J:
请各位大虾写点详细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