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RS485与ABB变频器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04-25):
我的RS485/232转换模块是研华的4520,与多台ABB变频器通信中开始通信很好,但自从其中一台通信线拆了一次再装上后就经常读写错误。外部环境可一点都没有变啊。

网友A:
檢查看看接線部位是否有鬆動啊.

楼主:
恩,逐点检查过!!

网友B(2008-08-21):
RS485与ACS550怎么通讯啊,用计算机给变频器里写频率啊 ,那为高手大侠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