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配无功补偿

楼主(2006-04-25):
我厂有个315KVA的电力变压器要配多少的电容,满载时无功最佳!终端多是普通的异步3相电机

网友A:
电力电容器一般在安装动力柜时就一并安装好了的,怎么现在才问呀?
   一般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就要用多少容量的电容器
   如:315KVA  就用 315Kar   的电容器

网友B:
请问一下,采用无功补偿,如果电容器过大的话会不会引起补偿过度啊

网友C:
电容器一般为30千乏,配8个,用自动补偿

楼主:
我们现在是用15Kar的10组,设定总电流557.6A的10%开始补偿.当电流达到时补上去的电容一直过载跳脱,请教要怎么优化????

网友D:
我们厂的变压器是1250KVA,而电容补偿是30Kar12组,你们说这样的配置行吗?这样一来和我们的陈师傅说得可差远了,我们厂是属于电子行业的.

网友E:
根据未补偿的功率因数和功率、补偿后要达到的功率因数来计算需要的电容

网友F:
补偿电容柜可以选用多组,负荷不同时可以选择投入一组或是多组

网友G:
我们公司400KVA的变压器用8组20kar的补偿电容, 能够补偿够,不妨对照算一算就行.

楼主:
先谢了 各位。不过我们厂设备还没全上,现在的电流小。现在才自动补上去4组15Kar。功率因素是会达到最佳,电容电流却老是超载,跳掉了又补,补了又跳。整个柜10组在那循环的补。

网友E:
循环补??
你确定是电流超载引起跳的????
是自动循环补偿的吧!

网友H:
如果是高供高计,一定要注意,不要过补偿,过补偿无功表也很走的,

网友I:
要是老是跳的话就要经常去看看,防止触头被震松动后发热引起火灾。

楼主:
TO:zjxuefeng  确定是过载,我用钳表量过了。补了4组,每组超了2-3A。

网友J:
大概公式:每100KVA配30千乏,我这里1000KVA的变压器才配了300千乏。

网友K:
两种方法:一降低设定的中心功率因素。二是电容容易与负载不合适造成振荡投切,需更换一部分电容。但如果是时间设得太快例外。不久也可能改变这种情况。要配多少。需用过才能计算合适的。

网友L(2008-03-07):
电容器的容量大约按总负载的1/3--1/2选取,如果负载以小电机为主,取总负载的1/2。

网友M:
无功补偿 一. 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 无功功率 在交流电路中,由电源供给负载的电功率有两种;一种是有功功率,一种是无功功率。 有功功率是保持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功率,也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机械能、光能、热能)的电功率。比如:5.5千瓦的电动机就是把5.5千瓦的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带动水泵抽水或脱粒机脱粒;各种照明设备将电能转换为光能,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照明。有功功率的符号用P表示,单位有瓦(W)、千瓦(kW)、兆瓦(MW)。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比如40瓦的日光灯,除需40多瓦有功功率(镇流器也需消耗一部分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8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用。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之为“无功”。无功功率的符号用Q表示,单位为乏(Var)或千乏(kVar)。 无功功率决不是无用功率,它的用处很大。电动机需要建立和维持旋转磁场,使转子转动,从而带动机械运动,电动机的转子磁场就是靠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建立的。变压器也同样需要无功功率,才能使变压器的一次线圈产生磁场,在二次线圈感应出电压。因此,没有无功功率,电动机就不会转动,变压器也不能变压,交流接触器不会吸合。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现举一个例子:农村修水利需要开挖土方运土,运土时用竹筐装满土,挑走的土好比是有功功率,挑空竹筐就好比是无功功率,竹筐并不是没用,没有竹筐泥土怎么运到堤上呢? 在正常情况下,用电设备不但要从电源取得有功功率,同时还需要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如果电网中的无功功率供不应求,用电设备就没有足够的无功功率来建立正常的电磁场,那么,这些用电设备就不能维持在额定情况下工作,用电设备的端电压就要下降,从而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无功功率对供、用电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 (1) 降低发电机有功功率的输出。 (2)降低输、变电设备的供电能力。 (3)造成线路电压损失增大和电能损耗的增加。 (4)造成低功率因数运行和电压下降,使电气设备容量得不到充分发挥。 从发电机和高压输电线供给的无功功率,远远满足不了负荷的需要,所以在电网中要设置一些无功补偿装置来补充无功功率,以保证用户对无功功率的需要,这样用电设备才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这就是电网需要装设无功补偿装置的道理。 2功率因数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属于既有电阻又有电感的电感性负载。电感性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的相量间存在着一个相位差,通常用相位角φ的余弦cosφ来表示。cosφ称为功率因数,又叫力率。功率因数是反映电力用户用电设备合理使用状况、电能利用程度和用电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三相功率因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cosφ——功率因数;   P——有功功率,kW;   Q——无功功率,kVar;   S——视在功率,kV。A;   U——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V;   I——用电设备的运行电流,A。   功率因数分为自然功率因数、瞬时功率因数和加权平均功率因数。 (1)自然功率因数:是指用电设备没有安装无功补偿设备时的功率因数,或者说用电设备本身所具有的功率因数。自然功率因数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用电设备的负荷性质,电阻性负荷(白炽灯、电阻炉)的功率因数较高,等于1,而电感性负荷(电动机、电焊机)的功率因数比较低,都小于1。 (2)瞬时功率因数:是指在某一瞬间由功率因数表读出的功率因数。瞬时功率因数是随着用电设备的类型、负荷的大小和电压的高低而时刻在变化。   (3)加权平均功率因数: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功率因数的平均值,其计算公式为:   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改善自然功率因数,另一种是安装人工补偿装置。 低压无功补偿是指在配电变压器低压400(380)伏网络中安装补偿装置,包括随机补偿、随器补偿、跟踪补偿几种方式。 随机补偿:随机补偿就是将低压电容器经过熔断器与电动机并接,通过控制,保护装置与电动机同时投切。 随器补偿:随器补偿是将低压电容器经过熔断器固定接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以补偿变压器的励磁及漏磁无功损耗。 跟踪补偿:跟踪补偿是指以无功补偿投、切装置作为控制保护装置,将低压电容器组并接在大用户400伏母线上。这种补偿方式,相当于随器补偿的作用。另选几组低压电容器作为手动或自动投切,随时补偿400伏网络中变动的无功负荷。 二、农网无功负荷浅析 在我们现有10千伏送电系统中,往往是一条线路接有几台或十几台甚至二、三十台容量大小不等的配电变压器。由于用户分散,变压器容量又很小,75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占70%以上,而且多数变压器每天有近15个小时接近空载运行,少数在额定容量的20%~40%之间运行,每逢栽插或收割季节,会出现无功不平衡。 在上述网络状态下,原有农网用户中,10千伏线路送出端或配电,变压器用户均没有配置补偿装置,致使10千伏送出端功率因数COSφ值很低。其主要原因是众多的小容量配电变压器时常在低负荷下运行,众多配变的空载及漏磁损耗、家用电器的无功耗用迭加起来占据了10千伏线路送出的大量无功功率,致使COSφ值达不到规定要求,线损也大大增加。 三、对功率因率COSφ值的要求 根据水电部《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技术导则》的规定和农网改造的技术要求,电力用户的功率因数应达到下列规定: 1.高压供电的工业用户和高压供电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置的电力用户功率因数为0.90以上; 2.其他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电力用户和大、中型电力排灌站,功率因数为0.85以上; 3.趸售和农业用电,功率因数为0.80以上。 经过努力达不到以上规定者应装设必要的补偿装置。 原水电部《供用电规则》规定:高压供电的用户必须保证功率因数在0.9以上,其他用户应保持在0.85以上。 四、几种无功补偿方式的优劣比较 对于10千伏供电系统,在变电站10千伏母线上装设集中补偿方式的并联电容器组,只能增大变压器与10千伏母线之间及上一级电压等级线路的功率因数,对10千伏母线上首端的功率因数COSφ值不能改变,线路上各配电变压器所提供的无功功率仍需从这里送出,各送出线路上的线损不能降低。所以,对于10千伏供电系统的无功补偿,最好选择随线路上配电变压器装设低压无功补偿装置,进行分散补偿方式。这种方式易于根据无功负荷需要选择补偿容量,具有“哪里缺在哪里补,缺多少补多少”,都能把10千伏及其上一级电压等级的线路线损降低一部分的特点,且补偿效果好,经济效益高。 在农网10千伏线路上,“T”接变压器一般较多,且变压器“大马拉小车”的现象极为普遍,多数时段接近于空载运行,10千伏线路首端的功率因数COSφ值一般只有0.5~0.75。配电变压器的供电范围多以自然村为单位,一个村有一、二个动力加工作坊和电灌站,在上述情况下宜采用随器和随机补偿方式,即在变压器低压侧按空载电流计算选择并联电容器补偿,在加工作坊按电动机容量计算选择并联电容器补偿。补偿电容器采用手动投切方式,可大大降低投资(每千乏约30多元)。只有大范围的无功分散补偿,才能降低农网线路的线损,降低农村电价。 对于农村排灌站的用电特点,一是“季节性强”,每年用电累计时间为1~2个月。二是“电动机单机容量大”,一般为30~80千伏安。三是由于用电时间短,不重视无功需量,都没有装设补偿装置。另外农村众多的排灌站同时投运,造成系统无功电量不平衡。这些排灌站应根据电机容量计算选择并联电容器随机补偿,促进无功就地平衡。 五、补偿装置的接线 装置测量点的接线,主要是补偿装置的电容器组和电流的引入点,特别是电流的引入点,在实际接线中往往被忽视。电容器组的引入点,是指电容器组的总进线在被补偿系统中的“T”接点;电流的引入点,是指补偿装置使用的电流互感器在被补偿系统中的安装点。正确的方法是:以负荷的供电电源为参考点,电流互感器的安装点必须在电容器组的总进线“T”接点电源之间,即电流互感器测量的电流必须包含流过电容器组的电流。否则,在电容器分组投、切状态中,无功补偿装置测量显示的有功、无功功率和COSφ值都不会变化,造成无功补偿装置投、切效果无法判断。 六、无功补偿的效益评价 按国电公司有关规定,功率因数COSφ值达不到标准的应督促装设补偿装置,以降低线损。装设补偿装置,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克服当前资金匮乏困难。安装低压无功补偿装置,获益最大的是用户,其次是供电系统。我们对我公司所属农网用户,通过认真分析计算,精心设计,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其加装了低压无功补偿电容器,从而彻底解决了用户电能质量不稳定的难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赢得了用户的好评。 无功补偿相关名词注释 无功功率补偿 无功功率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当容性负荷释放能量时,感性负荷吸收能量;而感性负荷释放能量时,容性负荷却在吸收能量,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互相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吸收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中得到补偿,这就是无功功率补偿的基本原理。 力率电费 是指电力用户感性负载无功消耗量过大,造成功率因数低于国家标准,从而按电费额的百分比追收的电费(详细了解力率电费调整办法)。 过零模块 采样及触发可控硅(晶闸管)。是通过过零模块对可控硅两端进行采样,当可控硅两端电压为零时,触发可控硅,使电容器投入或切除。投入时无涌流,切除时无过电压。 涌流及过电压 ◇涌流是将电容器投入时瞬间产生的电流.如接触器投入电容器时采用不了过零点,所以当电容器投入时瞬间相当于短路,产生的电流会比电容器额定电流大几十倍或上百倍.同时会将电容器的极板的许多耐压薄弱点击穿,造成电容器无法储存能量,影响电容器的使用寿命.所以接触器式电容柜不可以频繁投切。 ◇电压是将电容器切除时瞬间产生的电压.切除时由于电网电压与电容器的端电压产生迭加,从而产生过电压。 投切振荡 当投入电容器时出现过补偿,切除后又欠补偿,造成电容器来回频繁投切,产生振荡。 过补和欠补 欠补是指用电系统中感性无功大于容性无功。 过补是指用电系统中容性无功大于感性无功。 编码式投切 是指控制器投入电容器时采取的一种方式,如1—2—2 例:现做一台100KVAR的电容柜。 1、无编码:可做10路,每路10KVAR,以10KVAR等级投切。 2、有编码:可做6路,前两路每路为10KVAR,后4路每路20KVAR,投切等级也为10KVAR。 两种方法比较起来都以10KVAR等级进行投切,无编码用了10路,而有编码的只用了6路就可达到同样的效果,减少了4回路。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响应速度 接触器动作时间为几百毫秒。(机械)可控硅(采样和触发)20毫秒就能将电容器投入。(电子) 谐 波 是由于非线性负载所引起电压及电流的畸变,污染电网,是电气设备的一种公害。 反送无功的害处 反送无功与无功欠补偿同样会使电压电流产生电位差,造成功率因数过低。如果长期向电网反送大量的无功,将会引起电网电压升高造成对电网的污染,严重时会造成电网崩溃耗.(电业局不允许长期向电网反送无功)。 投切信号的比较 功率因数,无功电流,无功功率三种方式。 1. 功率因数:用功率因数作为电容器投切信号的一种方式。如果系统功率因较低,无功功率又比较小,投入电容器又过补,过补后在切,就容易产生投切振荡. 2. 无功电流及无功功率:用无功电流或无功功率作为电容器投切信号的一种方式,采系统中无功电流或无功功率,当系统中无功功率小于控制器所设置的参数,控制器不发出投入电容器的信号,避免了投切振荡。减少了动作次数。 就地补偿 全国供用电规则规定:无功电力应就地平衡。 就地补偿是指针对于某一台设备进行补偿,安装在设备附近,具有投资少、体积小、安装方便,补偿效果好等特点. 就地补偿适用于单台设备容量较大,电力用户输电线路较长。就地平衡无功电流。使电压质量得到保证,减少线路损耗。 灯力分算 是指用户的照明用电量与动力用电量占总用电量的比例。有些用户照明和动力是用一块计量表计量,其中照明用电不收取力率电费,所以电业局在计算力率电费时将用户的照明与动力用电的多少按比例将总电量中的照明部分划分出去后再计算。也就是说计算力率是按动力用电量的多少来计算。 无功补偿原理及意义 电网输出的功率包括两部分;一是有功功率;二是无功功率.直接消耗电能,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或声能,利用这些能作功,这部分功率称为有功功率;不消耗电能;只是把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能,这种能作为电气设备能够作功的必备条件,并且,这种能是在电网中与电能进行周期性转换,这部分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如电磁元件建立磁场占用的电能,电容器建立电场所占的电能.电流在电感元件中作功时,电流超前于电压90℃.而电流在电容元件中作功时,电流滞后电压90℃.在同一电路中,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方向相反,互差180℃.如果在电磁元件电路中有比例地安装电容元件,使两者的电流相互抵消,使电流的矢量与电压矢量之间的夹角缩小,从而提高电能作功的能力,这就是无功补偿的道理. 2.无功补偿的意义 (1)补偿无功功率,可以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比例常数 (2)减少发,供电设备的设计容量,减少投资,例如当功率因数cosΦ=0.8增加到cos4=0.95时,装1Kvar电容器可节省设备容量0.52KW;反之,增加0.52KW.对原有设备而言,相当于增大了发,供电设备容量.因此,对新建,改建工程.应充分考虑无功补偿,便可以减少设计容量,从而减少投资. (3)降低线损,由公式△P%=(1-cosΦ/cosΦ)X100%得出其中cosΦ为补偿后的功率因数,cosΦ为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则 cosΦ>cosΦ,所以提高功率因数后,线损率也下降了.减少设计容量,减少投资,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输送比例,以及降低线损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功率因数是考核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规划、实施无功补偿势在必行. 3.无功补偿的原则 提高用电单位的自然功率因数,无功补偿分为集中补偿,分散补偿和随机随器补偿,应该遵循: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分级补偿,就地平衡;集中补偿与分散补偿相结合,以分散补偿主;高压补偿与低压补偿相结合,以低压补偿为主;调压与降损相结合,以降损为主的原则. 4.无功补偿装置的组合元件 (1)低压无功补偿设备的组合元件 ①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根据电网无功功率是否达到无功设定值来控制电力电容器的投入和切除,并且有过,欠电压保护功能 ②无触点可控硅模块或智能复合开关 ③电容器(内带放电电阻) ④熔断器 ⑤电流互感器 ⑥避雷器 ⑦开关 ⑧电抗器(对无触点开关起到过电流保护作用;对防止电容器过电流也起到抑制作用) 另外,还装配监视用的电压表,电流表,功率因数表和信号指示灯等.

网友M:
这是我搜集的资料,共享一下

配电网无功补偿方案比较和补偿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无功补偿对电网安全、优质、经济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无功补偿是电力部门和用户共同关注的问题。合理选择无功补偿方案和补偿容量,能有效提高系统的电压稳定性,保证电网的电压质量,提高发输电设备的利用率,降低有功网损和减少发电费用。
我国配电网的规模巨大,因此配电网无功补偿对降损节能,改善电压质量意义重大。本文结合当前人们关注的电网无功补偿问题,重点分析、比较了配电网常用无功补偿方案特点,并通过对无功补偿应用技术的分析,提出了配电网无功补偿工程应注意问题和相关建议。
2 配电网无功补偿方案比较
配电网无功补偿方案有变电站集中补偿、配电变低压补偿、配电线路固定补偿和用电设备分散补偿。四种方案示意图见图1所示。
2.1变电站集中补偿
变电站集中补偿装置包括并联电容器、同步调相机、静止补偿器等,主要目的是平衡输电网的无功功率,改善输电网的功率因数,提高系统终端变电所的母线电压,补偿变电站主变压器和高压输电线路的无功损耗。这些补偿装置一般集中接在变电站10kV母线上,因此具有管理容易、维护方便等优点,但这种补偿方案对10kV配电网的降损不起作用。

图 1  配电网常见无功补偿方式示意图
为实现变电站的电压/无功综合控制,通常采用并联电容器组和有载调压抽头协调调节。协调调节控制算法国内学者进行过大量研究,九区图法是一种常用的有效方法[1]。但大量的实际应用表明,投切过于频繁会影响电容器开关和分接头的使用寿命,增大运行维护工作量,通常在实际中要限制抽头调节和电容器组操作次数。采用电力电子开关控制成本比较高、开关自身功率损耗也很大,因此变电站高压电压/无功控制技术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和研究。
鉴于变电站无功补偿对提高高压电网功率因数,维持变电所母线电压和平衡系统无功有重要作用,因此应根据负荷的增长安排、设计好变电站的无功补偿容量,运行中在保证电压合格和无功补偿效果最好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电容器组投切开关的操作次数为最少。
2.2 配电变低压补偿
配电变低压补偿是目前应用最普遍的补偿方法。由于用户的日负荷变化大,通常采用微机控制、跟踪负荷波动分组投切电容器补偿,总补偿容量在几十至几百千乏不等。目的是提高专用变用户功率因数,实现无功的就地平衡,降低配电网损耗和改善用户电压质量。
配变低压无功补偿的优点是补偿后功率因数高、降损节能效果好。但由于配电变压器的数量多、安装地点分散,因此补偿工程的投资较大,运行维护工作量大,也因此要求厂家要尽可能降低装置的成本,提高装置的可靠性。
采用接触器投切电容器的冲击电流大,影响电容器和接触器的使用寿命;用晶闸管投切电容器能解决接触器投切电容器存在的问题,但明显缺点是装置存晶闸管功率损耗,需要安装风扇和散热器来通风与散热,而散热器会增大装置的体积,风扇则影响装置的可靠性。

图2 机电一体开关无功补偿装置接线图
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组织开发、研制了机电一体开关无功补偿装置[2],机电开关补偿装置典型接线如图2所示。装置采用固定补偿与分组补偿结合,以降低装置的生产成本;装置能实现分相补偿,以满足三相不平衡系统的需要。机电开关控制使装置既有晶闸管开关的优点,又具有接触器无功率损耗的优点。几千台装置的现场运行、试验表明,机电开关补偿装置体积小、可靠性高,能满足户外环境、长期工作需要。机电开关的原理与技术详见文献[2]。
低压补偿装置安装地点分散、数量大,运行维护是补偿工程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另外,配电系统负荷情况复杂,系统可能存在谐波、三相不平衡,以及防止出现过补偿等问题,这些工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后面详细介绍。
2.3 配电线路固定补偿
大量配电变压器要消耗无功,很多公用变压器没有安装低压补偿装置,造成的很大无功缺额需要变电站或发电厂承担,大量的无功沿线传输使得配电网的网损居高难下,这种情况下可考虑配电线路无功补偿,文献[3][4]提出了配电线路无功补偿的必要性和方法。
线路补偿既通过在线路杆塔上安装电容器实现无功补偿。由于线路补偿远离变电站,因此存在保护难配置、控制成本高、维护工作量大、受安装环境限制等问题。因此,线路补偿的补偿点不宜过多;控制方式应从简,一般不采用分组投切控制;补偿容量也不宜过大,避免出现过补偿现象;保护也要从简,可采用熔断器和避雷器作为过电流和过电压保护。
线路补偿主要提供线路和公用变压器需要的无功,工程问题关键是选择补偿地点和补偿容量,文献[4]给出了补偿地点和容量的实用优化算法。线路补偿具有投资小、回收快、便于管理和维护等优点,适用于功率因数低、负荷重的长线路。线路补偿一般采用固定补偿,因此存在适应能力差,重载情况下补偿度不足等问题。自动投切线路补偿仍是需研究的课题。
2.4 用电设备随机补偿
在10kV以下电网的无功消耗总量中,变压器消耗占30%左右,低压用电设备消耗占65%以上。由此可见,在低压用电设备上实施无功补偿十分必要。从理论计算和实践中证明,低压设备无功补偿的经济效果最佳,综合性能最强,是值得推广的一种节能措施。
感应电动机是消耗无功最多的低压用电设备,故对于油田抽油机、矿山提升机、港口卸船机等厂矿企业的较大容量电动机,应该实施就地无功补偿,即随机补偿。与前三种补偿方式相比,随机补偿更能体现以下优点[5]:
1)线损率可减少20%;
2)改善电压质量,减小电压损失,进而改善用电设备启动和运行条件;
3)释放系统能量,提高线路供电能力。
由于随机补偿的投资大,确定补偿容量需要进行计算,以及管理体制、重视不够和应用不方便等原因,目前随机补偿的应用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因此,对随机补偿需加强宣传力度,增强节能意识,同时应针对不同用电设备的特点和需要,开发研制体积小、造价低、易安装、免维护的智能型用电设备无功补偿装置。
根据以上常用无功补偿方案的分析、讨论,我们可归纳、整理出四种补偿方案的特点和基本性能如表1所示。
表1 四种无功补偿方法的特点比较
补偿方式 变电站集中补偿 配电变低压补偿 配电线路固定补偿 用电设备随机补偿
补偿对象 变电站无功需求 配电变无功需求 配电线路无功基荷 用电设备无功需求
降损范围 主变压器及输电网 配电变及输配电网 配电线路及输电网 整个输配电系统网
调压效果 较好 较好 较好 最好
单位投资 较大 较大 较小 较大
设备利用率 较高 较高 很高 较低
维护方便性 方便 较方便 方便 不方便
3  无功补偿的调压作用分析
鉴于配变无功补偿是供电企业和用户普遍关注的工作。现在开始,本文重点对配变无功补偿及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3.1 典型实例的计算
图1为某市台江变电站10kV母线953线路简化接线。该线路自变电站端开始一段与956线为同杆双回线,其中956线较短些,接有18台配电变压器;而953线路较长,接有31台配电变压器,变压器总容量为9895kVA。
953线路31台变压器容量为50~1000kVA大小不等,为计算和分析方便,对实际的31台变压器就近进行了等值处理。例如,节点8处是一个较大的用户,接有3台1000kVA的变压器;而节点3处1695kVA是6台变压器的总容量,其它节点情况与节点3相同。
图1各段线路下数字为导线公里长度,主干线路导线型号为LGJ—120。根据图1各节点变压器的总容量,假设变压器在经济负载系数Kf=0.65(相当较大负荷情况)状态下工作,取功率因数为cosφ=0.85,可计算节点变压器和各段线路的有功负荷;再假设变电站母线电压分别为10.5kV和11.4kV,运用负荷矩法可分别计算不同情况下线路的各节点电压。依此方法计算的几种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情况线路节点电压的计算结果
方案
序号 功率
因数 线路节点电压值(kV)
2 3 4 5 6 7 8 9
1 0.85 10.5 10.083 9.781 9.497 9.297 9.142 9.063 9.081
2 0.95 10.5 10.130 9.842 9.589 9.395 9.257 9.187 9.203
3 0.85 11.4 10.983 10.699 10.400 10.183 10.027 9.948 9.966
4 0.95 11.4 11.033 10.742 10.489 10.295 10.157 10.086 10.103
3.2 计算结果分析
表2中变电站母线电压10.5kV为负荷高峰期正常逆调压的要求电压;11.4kV是为保证和满足线路末端用户(节点8和节点9)母线电压在额定范围内,变电站母线应达到的电压,也是实际系统中经常需要的运行电压。计算结果为功率因数为0.85和0.95两种情况电压,目的在于分析配变无功补偿对电压的影响。
按国标(GB 12325-90)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中的规定:1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因此,从表2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1)该线路依靠正常的分接头逆调压,功率因数cosφ=0.85时,节点6到节点9电压超标;功率因数cosφ=0.95时,节点7到节点9电压超标。因此,仅靠变压器分接头逆调压,不能满足线路末端用户的电压质量要求。
2)表2中的cosφ值为各节点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因此在配变低压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变压器功率因数,对该线路电压有调节作用,但只能部分地解决电压问题;但从调压和降损两方面考虑,无功补偿是应普遍采用的技术。
3)变电站电压提高到11.4kV能满足末端用户电压要求,但变电站母线电压属严重超标。会造成变电站10kV电容器和部分低压电容器的保护超过1.1UN的定值,使无功补偿装置退出运行(实际情况),这将使电网损耗明显增大。
3.3 原因和解决措施
造成图1系统电压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导线截面小、供电半径大。例如,在线路4.5km范围内(5节点之前),电压不会超标。因此,对更换导线或插入新变电站是解决该线路电压问题的根本措施。但由于街区位置和条件限制,插入变电站改造需要的投资非常大,因此该线路必须寻求其它的解决办法。
文献[6]提出的有载调压变压器是解决该线路电压问题的有效手段。但配电变的负荷波动大、变化频繁,机械式分接头难适应和满足电网的调压需要。文献[6]提出的晶闸管串联调压方法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希望这种变压器能尽快得到推广和应用。但该方案需要更换的变压器数量多,工程改造投资会很大。
表3  采用TVR调压线路节点电压的计算结果
方案
序号 功率
因数 线路节点电压值(kV)
2 3 4 5 6 7 8 9
5 0.85 10.5 10.083 9.781 9.497 9.797 9.642 9.563 9.581
6 0.85 10.25 9.833 9.531 9.257 9.529 9.374 9.297 9.313
7 0.95 10.5 10.13 9.842 9.589 9.895 9.757 9.687 9.703
8 0.95 10.25 9.880 9.592 9.339 9.646 9.507 9.437 9.453
在图1节点6位置安装一台晶闸管电压调节器(TVR)[7],是解决该线路电压问题的更有效措施。TVR可使节电6电压在方案1和方案2基础上调高500V,有TVR调压的各节点电压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TVR方案优点是一台设备解决全线路的电压问题,经济性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实例说明,低压无功补偿具有调节、改善10kV电网电压的作用;但不能解决像图1这种长线路存在的电压问题。
4 无功补偿效益的简要分析
配变低压无功补偿能有效降低配电变及以上输配电网的损耗。由于计算整个电网损耗涉及因素多,工作量大,下面仅以图1中节点4的1000kVA变压器为例,通过简单计算,说明无功补偿具有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设补偿前节点4变压器满载运行,视在功率S=1000KVA,功率因数COSφ=0.85,年用电时间为T=3000小时,计算:1)若将COSφ提高到0.95,计算需要的补偿电容器容量;2)补偿前需要支付的年费用;3)补偿装置单位投资为150元/kvar,补偿装置本身损耗为3%,投资回收率为10%/年,计算补偿后的年效益。
根据已知条件,可计算补偿前
P1=SCOSφ1=1000×0.85=850kW
Q1=Ssinφ1=1000×0.52678=526.78kvar
1)求需要安装的补偿电容器容量x
因装置本身有功损耗为3%,补偿后的电网无功Q2=526.78-x,要求COSφ为0.95,可求tgφ2=0.3287,于是有

可求补偿容量x=245.73≈246kvar
2)补偿前需要支付的年费用
基本电费:一般按最大负荷收取,设每KVA收取的费用为180元/年,故有
FJ1=180×1000=18万元
电量电费:设每KWh为0.4元,故有
FD1=0.4×850×3000=102万元
补偿前年费用:
FZ1=FJ1+ FD1=18+102=120万元
3)补偿后需要支付的年费用和年效益
补偿后的视在功率和基本电费:
  kVA
FJ2=180×857=15.426万元
电量电费:FD2=0.4×(850+0.03×246)×3000=102.88万元
补偿装置折旧费:
Ff=150×246×10%=0.369万元
补偿后年费用:FZ2=FJ2+ FD2+ Ff=
15.426+102.88+0.369=118.675万元
安装无功补偿可获得的年效益
△F=FZ1-FZ2=120-118.675=1.325万元
上面仅仅是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角度计算的效益;如果计及降低输配电网损耗、功率因数调整电费,以及节约建设投资、改善电压质量等方面因素,其经济效益更加可观。
5 产品选型及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低压无功补偿安装地点分散、数量多,且配电网电压、负荷情况复杂;工程中相关问题考虑不周,不仅影响装置正常运行,也带来很多维护、管理等问题,工程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1)运行及产品可靠性问题
与配电变压器相比,低压补偿装置的维护量无疑要高很多;控制系统越复杂、功能越多,维护工作量越大。有些单位从“长远”考虑,提出联网、监控等很多要求,无疑会增大投资和运行维护量,事实是很多没有联网的可能。
低压补偿装置的可靠性在开关和电容器,电容器寿命与工作条件有关,因此装置的投切开关是关键。大量工程实践表明,户外配变无功补偿因工作条件差,晶闸管或接触器补偿装置难满足可靠性要求[2],机电一体开关是最佳选择。
2)产品类型和功能选择问题
对配电台变的补偿控制,有多种类型和不同功能的产品可供选择。城网台变多以无功补偿为主,很多要求有综合监测功能。农网不同场合要求不同,可考虑配电+补偿、补偿+计量,特殊用户可用配电+补偿+计量或补偿+综测。
对监控功能的要求高,必然成本高、投资大。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和使用场合,合理选择功能适用、价位合理的产品。实际工程上,不应出现一个变台安装有多个箱子的情况。
3)控制量选取和控制方式问题
很多专变补偿装置根据电压控制电容器补偿无功量,这种方式有助于保证用户的电压质量,但对电力系统无功补偿不可取。前面图1线路的电压分析表明,电网的电压水平是由系统情况决定的。若只按电压高或低控制,无功补偿量可能与实际需求相差很大,容易出现无功过补偿或欠补偿。从电网降低网损角度,取无功功率为控制量是最佳控制方式。
4)补偿效果和补偿容量问题
前面实例分析表明,配变低压补偿无功可提高配变功率因数,降低配变损耗,但只节点6配变装补偿,对10kV线路降损作用很小。因此,某条线路配变安装补偿数量少或补偿容量不足,影响全网(线路)降损和电压改善效果。
前面计算方法确定补偿容量,对实际工程难以实现。配电网日负荷变化大,负荷性质不同,补偿容量要求也不同。大量工程实践表明,对动态补偿在配变容量20%--30%内。同时,对个别情况可能需要进行特殊处理。
5)无功倒送和三相不平衡问题
无功倒送会增加线路和变压器的损耗,加重线路供电负担。为防止三相不平衡系统的无功倒送,应要求控制器检测、计算三相无功投切控制。固定补偿部分容量过大,容易出现无功倒送。一般动态补偿能有效避免无功倒送。
系统三相不平衡同样会增大线路和变压器损耗。对三相不平衡较大的负荷,比如机关、学校等单相负荷多的用户,应考虑采用分相无功补偿装置。并不是所有厂家的控制器都具有分相控制功能,这是工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6)谐波影响和电容器保护问题
谐波影响会使电容器过早损坏或造成控制失灵,谐波放大会使干扰更加严重。工程中应掌握用户负荷性质,必要时应对补偿系统的谐波进行测试,存在谐波但不超标可选抗谐波无功补偿装置,而谐波超标则应治理谐波。
电容器耐压标准为1.1UN,补偿控制器过压保护一般取1.2UN,超过必须跳闸,如图1线路首端节点配变的补偿装置可能发生跳闸。实际工程中,对电压较高电网的装置应予以关注。
总之,由于配电网负荷、场合的复杂性,虽然装置容量小、电压低,却有很多值得认真分析和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台变补偿在户外,使用环境差,工程上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6 结语
电网无功补偿是一项建设性的技术措施,对电网安全、优质、经济运行有重要作用。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对配电网的无功补偿技术进行了分析、探讨。分析计算结果和大量工程实践表明,虽然配变无功补偿容量小、电压低,但工程中却有很多技术问题值得认真分析和思考;而无功补偿工程是供电企业和产品厂家双方的事情,都应充分重视解决工程中的问题。

网友N(2014-08-05):
引用 网友M:
无功补偿一. 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 无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

网友O(2014-09-09):
按200kVAR补偿就可以了,单相负荷多的话用分相补偿,三相负荷多的可以选用三相共补方式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采用无功补偿,如果电容器过大的话会不会引起补...

 无功补偿柜里面都会有功率因素控制表来控制电容的自动投切,所以不会出现补偿过度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电力电容器一般在安装动力柜时就一并安装好了的,怎么现在...

 电容器的大小是这样的算的吗,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的吧

网友Q:
315KVA的变压器按0.8的功率因数补偿到0.95的时候需要101kvar的容量,这个是总的容量自己可以分几组来投入。一般的都用自动补偿的装置来投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