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25):
我想用一台富士5000G变频器,想用2组4-20MA输出信号,哪位大侠帮忙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难....

网友B:
1台2组?

网友C:
不难,可外加一个国产信号隔离输出端子0-10V输入两路4-20ma输出

网友D:
哪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E:
各位大侠:富士G11变频器,怎么使用它的多端频率/调速啊,看了中文说明书也不明白,怎么设置参数,外部接线?见笑了!

网友C:
想一分钱不花是不可能的!
楼上的,还得认真看,实在不行到我公司来,我派工程师演示于你
北京010-62121601

网友F(2006-06-06):
郭万柱,必须要用两个0~10V变4~20mA的信号隔离器,变频器用FMA和FMP两路,FMA设置比较简单.用FMP端子你必须设好F33和F34两个参数,具体的设置你自己去实测一下,我们就是这么用的,同时送中控室一路频率信号和一路电流信号.

网友G:
我有转换板
150元/块
联系:013355266225 邹

网友H:
G11自带RS--485通讯口,任何参数都可传输,何必局限于硬件接口

网友I:
我司有专门设计一片有2组模拟量输出给FUJI-G11S用内置的选件卡。OPC-G11S-AO, 若有需要请联系 021-54973245 育桂国际 吕‘s。 可以先把说明书邮给你。jeff@elt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