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6-04-25):
电机选型:直流供电,12V到24V间皆可,最大功率约30W。

质量越轻越好,俺对电机不熟,知道的大哥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2009-09-28):
这点参数是不够的。

安装尺寸?是否需要变速?是否需要进行瞬时正反向切换?是否需要停止保持负载?是否需要瞬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