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上个月,我买了台台达EH-32MR.PLC编程调试好后新用,发现断电后错误灯亮,但程序没掉没错,何解?多次试均一样!

楼主(2006-04-25):
上个月,我买了台台达EH-32MR.PLC编程调试好后新用,发现断电后错误灯亮,但程序没掉没错,何解?多次试均一样!
同样程序换一台同型PLC便没问题!台达说拿去检查,到现在没有回音!

网友A:
很多品牌PLC在断电时都会亮,提示欠电压或断电之类的错误

楼主:
我是说断电一次后PLC不能运行,错误灯亮.

网友B:
andy98093说的对,绝大多数PLC都是这样。你试验一下,上电也一样。看看我的网站吧:HTTP://plc.123ye.com

网友C:
可能原先那台有问题,不过台达服务还好!感谢支持国货!

网友D:
我倒是使用了一些台达的plc,
但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是plc内部硬件出问题了,现在怎么样了?
台达的检修报告怎么说的?

网友E:
应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估计是个别PLC的品质问题,不过任何品牌的PLC都会出现类似个别的品质问题,所以PLC这个东西对服务要求比较高,出了问题要能得到及时解决,不管是换还是修~~~

楼主:
我感谢台达的服务态度-很好!当时便帮我换了.但到现在没有出检查结论!

网友F(2006-06-27):
回复楼上各位:这不是PLC品质有问题,台达之所以给更换是因为开始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自己也认为是PLC有问题。当前台达的各个型号的PLC都做了韧体升级。升级后的PLC断电时会回存一些数据,error会闪,比如掉电保存之类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老版本韧体的PLC断电后ERROR也会亮,只不会非常短暂,有时候发觉不到罢了

网友G:
to;台达PLC产品处你好,(这不是PLC品质有问题,台达之所以给更换是因为很多台达的人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自己也认为是PLC有问题。)请问台达的人都不知道原因,如何给客户技术服务,应该给客服的人好好培训.

网友F:
谢谢楼上提醒,我们内部会加强沟通的。但问题查到原因并确认会滞后,请大家体谅。

网友C:
人家都说了“我是说断电一次后PLC不能运行,错误灯亮.”
你又说“回复楼上各位:这不是PLC品质有问题,台达之所以给更换是因为很多台达的人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自己也认为是PLC有问题。这里我更正一下,这不是品质问题:
当前台达的各个型号的PLC都做了韧体升级。升级后的PLC都是这样,这是PLC在回存一些数据,比如掉电保存之类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老版本韧体的PLC端点后ERROR也会亮,只不会非常短暂,有时候发觉不到罢了。”
不换都不能运行了,还没有问题,怎样才有问题?

网友H:
我是当事人王兴志,因忘记密码才改名.
我是说断电一次后PLC不能运行,错误灯亮.
PLC产品处说是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