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求助:omron E3JK-DS30M2光电传感器接线端

楼主(2006-04-25):
第一次使用omron的产品
这款传感器5个接线端:棕、蓝、白、黑、灰
棕、蓝为电源接线端,白、黑、灰组成输出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其中白线为接地
说明书上写着工作电压直流正负12—240V,但没写清楚正负接线端
在此求助:具体电源端接线方式、输出端可通过的电流

网友A(2007-06-05):
棕是正,兰是负,
白是NO/NC信号的公共端
黑是NO
灰是NC

网友B:
棕接正极,蓝接负极,白是信号的公共端(如果要求输出信号为正则与棕短接,反之与蓝短接),黑为常开输出,灰为常闭输出。

网友C:
继电器输出型的正负应该是没关系的,想一下电磁铁的工作原理就好了,

网友D:
上边两位说的很正确!

网友E:
呵呵!
棕色:正
蓝色:负
白色:公共端
黑色:NO
灰色:NC
一般传感器上面会有接线图的,或者有英文标实!

网友F(2007-08-12):
这种产品我们厂有生产的,是漫反射光电开关,这种产品电源电压是12-240v交直流通用的,并没有正负之分,电源部分有整流桥的。另外白黑灰这三根线只是继电器的触点,与产品内部没任何连接,白是继电器常开(黑)和常闭(灰)的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