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气缸八动作的电气控制电路

楼主(2006-04-25):
    有三个气缸ABC,其动作顺序是A1-B1-C1-B0-A0-B1-C0-B0(A1、B1、C1为气缸伸出,A0、B0、C0为气缸缩回),并使用继电器进行控制

网友A:
说仔细,继电器可以实现,每个动作状态

网友B:
仅对顺序有要求?

楼主:
    动作顺序要求可靠,每循环一遍后回到原点又按此顺序进入下一遍循环,当按下停止按扭时,电路应该执行完此次任务回到原点后才停止,使用继电器控制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控制各气缸动作

网友C:
那必需用上接近开关

网友A:
三位四通,有停止位.过程要有开关,返回要用到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很简单呀,不过状态转移条件应写清楚一点儿,行程还是时间。什么电路人只要能想出来肯定就能设计出来。这比PLC问世前的汽车生产线简单至少上百倍。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E:
很简单,好像是实验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