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度问题

楼主(2006-04-26):
请问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含义?

网友A:
定位精度,是指定位完成后,实际位置与指定位置的偏差。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多次定位到统一指定位置,实际位置彼此的偏差,一般是定位7次,取相差最多的数据。